圆柱表面精密孔加工,除了凸轮分割器,还有哪些?

楼主(2016-03-24):
       凸轮分割器要实现高精度,其中之一就是输出轴圆柱面上的等分孔的位置精度非常高,这难到了一大片厂家,这个精度达不到,就别吹分度精度15角秒了。
    大家还能列出其它类似产品吗?

网友:
兄台你之前说的用什么滚子凸轮什么的代替蜗轮蜗杆减速机,再帮我科普一下呗,你说的学名是啥,我咋搜不到啊,要不你发个资料来我邮箱>?谢谢    gongyoudzyj@163.com

网友(点评):
我把QQ发给你了,加我一下。

网友(点评):
不是替代,有些场合适合。

网友:
估计你就是玩凸轮分割器的,我有2个法子,可供你参考,不知可不可行
1.圆柱外表面钻孔,利用分度头,分度头采用蜗轮蜗杆传动(采用双模数,消除间隙,提高旋转精度)
2.取消外圆柱面钻孔,把你销子插在外圆柱面的孔里改成增加一个销座,销子插在销座上,销座可以在圆柱截面上可调,销座可调就避免了圆周打孔产生的误差,这种调试时间会很多,效率可能不高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找类似的在圆柱表面上需要精密加工孔的产品。

网友(点评):
我是做凸轮分割器的,圆柱表面上精加工孔的工艺接近成熟,想看看能否延伸到其它的产品上去。

网友:
你开啥车?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你告诉QQ吧,我加你。

网友(点评):
私信给我QQ吧

网友:
15秒,谁吹15秒呢,达到这个精度的有几家

网友(点评):
哈哈,像你们真正做的好的厂家,就不会乱吹的!随便问一下阿里巴巴上分割器销售的,15角秒都不在话下。

网友(点评):
我们不敢说15秒,如果一个型号做一批,然后在里面选有可能选个一出来,单独生产一个不敢保证.

网友(点评):
角秒是个什么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