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变形 应该怎么校正

楼主(2016-03-24):
2400*1800*40的铝板做滑台使用,中间部分有鼓起的一块,  应该咋么校正

网友:
鼓包中心钻孔,捶打将鼓出的材料向钻孔出排挤。

网友:
稍微修整一下四边的厚度也可以

网友:
40厚度的铝板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矫直机的能力,有三种选择:1.用压平机压一下,优点是简单方便,缺点是矫平效果较差,表面可能会有轻微擦划伤。2.用拉伸机拉一下,优点是:矫平效果好,缺点是设备难找,整个国内拥有此规格的铝板拉伸机不超过10家(钢铁未计),两侧钳口部分需锯除。3.找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拿铁锤敲一下。推荐第三

网友(点评):
铜棒砸吧应该,即使硬铝用铁锤砸也是一砸一个坑。

网友(点评):
下垫木块

网友:
还是4楼的方法靠谱

网友(2017-02-26):
在昆山有校平的

网友(2017-09-24):
昆山有吗 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