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高度影响什么

楼主(2016-03-25):
各位大侠,

想要请教一下,铆接高度对产品有什么影响?
如果铆接头的铆的太薄或太厚是对拉伸强度有影响吗?

网友A:
主要还是铆接的剪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铆接的剪切力

对铆接剪切力有影响?那它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个关系图,当铆接高度达到某一个值的时候,剪切力能达到最大?

网友:
是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