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求助

楼主(2016-03-25):
圆环不锈钢,厚度2mm,环子外径320mm,内径280mm,内径点焊,焊接后圆环变形,如何解决?

网友A:
水下焊接

网友:
2楼可以方法好像有可以减少变形量,能具体点吗。

楼主:
现在没有水下焊接的条件(厂子里面没有会这个的,而且也没有这个设备),各位能够有比较简单便捷的方法么?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板卷筒有不变形的吗

网友C:
预热,氩弧,机械手操作,双面同时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板卷筒有不变形的吗

不是卷的,激光下料件,是环状,不是圆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热,氩弧,机械手操作,双面同时焊。

连水下焊都没有,还机械手呢,要啥机械手?

网友:
是两个零件点焊在一起么

网友:
是不是焊接后内径不对了,整体也像波浪一样啊

网友D:
使用刚性夹具固定,焊接的时候焊机的电流尽量调小,焊丝用细一些,能够两侧对称焊接最好,有坡口的话要尽量减小坡口间隙,焊接完冷却后再打开夹具;
如果按以上方法焊下来还是变形,那就需要保温或者振动时效之类的手段了,看你的发言你们企业应该不太容易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下焊接

一般企业没有这样的设备啊,常规的二保焊,如何能够减少变形量呢???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水下焊都没有,还机械手呢,要啥机械手?

要是实在干不了,去浙江永康,那里这种焊接机器人遍地都是,大路两边的小五金铺,隐藏在村落里的家庭工厂,一间屋子三五台焊接机器人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刚性夹具固定,焊接的时候焊机的电流尽量调小,焊丝用细一些,能够两侧对称焊接最好,有坡口的话要尽量 ...

你说对了,现在都是小批量生产,要做焊接夹具的话还要增加工期,老板是有点难以接受

网友:
1.做夹具
2.换焊接方式,比如点焊

网友(2016-04-25):
同求,楼上前辈的一些意见受教了

网友(2018-03-07):
具体看图,不然说不清楚。如果无法分离,只有焊后校平。

网友:
路过,我目前解答不了这个问题,还得多学习

网友:
坐等权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