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噪音与振动产生及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2016-03-25):
   一直在做的一种涉及圆周转换成往复运动的结构,采用偏心轴的结构,带动滚珠运动,从而实现往复
输入转速20000转,偏心量1.2mm,该机构与主机连接采用钢珠三点定位原理,有少量间隙。
现在会产生较大的振动与噪音。请各位大大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72567030\QQ\WinTemp\RichOle\%XVFNELR4AEP})~0CJ3[FIM.png

网友A:
20000转/分,轴承肯定不对。轴及轴座与输出端的质量比必须考虑。

网友B:
先计算清楚吧,2万转啊,偏心的那个力怎么用,怎么平衡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否做动平衡了

网友D:
偏心,高速转动,这不就是一个振源么?想解决就得先把偏心引起的振动消除掉再说

网友E:
1、偏心量引起的惯性力没有平衡,图上没有显示出来平衡重;2、主轴的回转精度是否考虑到了,主轴的动平衡很好,那选的深沟球轴承能否保证回转精度。这两部分振动解决了,噪声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清楚吧,2万转啊,偏心的那个力怎么用,怎么平衡

因为后面带有类似拨叉的负载部件,不知道会不会中和一部分不平衡力。还是直接将传动部分调至平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偏心量引起的惯性力没有平衡,图上没有显示出来平衡重;2、主轴的回转精度是否考虑到了,主轴的动平衡很 ...

因为后面带有类似拨叉的负载部件,不知道会不会中和一部分不平衡力。还是直接将传动部分调至平衡状态?

网友(点评):
必然带着负载计算,你不带负载,只需要在偏心的反方向加上平衡重就可以,这个可以计算。加上负载,会有惯性力,可以计算,算出加速度ma就可以算出力和方向,之后根据这个取最佳平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心,高速转动,这不就是一个振源么?想解决就得先把偏心引起的振动消除掉再说

因为后面带有类似拨叉的负载部件,不知道会不会中和一部分不平衡力。还是直接将传动部分调至平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否做动平衡了

楼主是小白,对动平衡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可否赐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0转/分,轴承肯定不对。轴及轴座与输出端的质量比必须考虑。

可否具体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是小白,对动平衡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可否赐教一下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就是增加减少质量,使得零件的重心和旋转轴尽可能的重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是小白,对动平衡不懂,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可否赐教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具体点呢,谢谢

从图上看,用的是深沟球轴承,预载能力差,精度低。合理做法是在输出端采用配组角接触球轴承,输入端采用深沟球轴承(必要时也组对使用),刚性会好很多;可能的话,轴、轴座的质量尽可能大,偏心输出的连杆带负载的质量在满足刚性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小。

网友:
速度太高了

网友:
20000转有噪音很正常吧,何况还有偏心轮

网友:
2万转,用这样的轴承可行吗?还有润滑冷却?动平衡?

网友:
楼主如果有动平衡方面的问题,问我好了。
不知道你的设备尺寸几何?20000r/min,质量偏心肯定不行。就算你设计不偏心,加工误差和材料不均多少也会造成一定的偏心质量,因此也很有可能需要做现场动平衡。你的转速挺高,估计东西不大,但多小我就不知道了,能告诉我轴径大小不?

网友(2016-08-31):
CNC上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