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重载

楼主(2016-03-25):
数日与Pascal 大侠讨论重载和轻载的区别,有感,今发贴介绍自己的理解。

重载,直观感觉就是负荷大就是重载,俺并不这么认为,。俺在此引入功率密度一词,一定材料所能传递的功率密度是一定值。怎么来的呢,听俺一步步说。
      俺最早做课设的时候,做减速箱,随便给了个传动比,就开始算,套公式,当时还研究了斜齿,哈哈,那时候完不懂啥是变位,就会选个模数再去凑数。工作混了几年后,某晚夜观星象,突然大彻大悟,现在的诸位估计没戏了,抬头看不到几颗星,哈哈。其实呢就是没事翻机械手册,总结了一些规律,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会设计了。
      设计机械,当你要实现的功能指标都已经确定了,第一步是要把所有可能的薄弱环节找出来,机械设备中高副往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必须最先拎出来,有低副也别放过,还有振动也不能落下,基本上决定一台机器寿命的都是相关的元件,据我所知,除滤芯外。
      最开始俺认为刚性零件变形不能忽略的就是重载,可按刚体分析的就是轻载,事实上到现在在做初步分析时也是这样做的,简单。但再往深里想想,明白了,咋弄的呢,看失效分析,看论文,看手册,老外的也看。所以就明白了,原来每种机构能传递的力或功率有天生的上限,在当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再之后呢,看晶体,看材料,印证了自己的想法,能量在材料内部如果累积大于耗散,那么在有缺陷的位置富集,然后就散了。这就是俺提出功率密度的原因,可以解释重载、疲劳等很多现象,但是解释不了失稳。

      自己的观点,瞎侃侃,不许拍砖,因为我已经扔出去了,你们得扔玉让我捡,哈哈。
@Pascal

网友:
有点深了,想想。。。

网友:
楼主说的功率密度可以理解为应变能么?

网友(点评):
分析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我讲的是个持续过程,比如振动,应变能是在变化的,但是如果耗散不出去,积累的能量可能导致破坏,比如疲劳。既有宏观的,也得考虑微观如晶体缺陷,这里往往是失效的高发区。

网友:
能量在材料内部如果累积大于耗散,那么在有缺陷的位置富集,然后就散了

继续想!

网友(点评):
最后就疲劳了

网友A:
看了两天,没看懂
1. 用功率密度定义重载轻载,那不运动的构件怎么定义?压力容器,功率密度为0,是否为轻载?建筑上绝大部分的构件功率密度也为0,是不是就没有轻重载了?
2. 就算是运动的构件,举个例子,载荷很大,速度很低的工况(一分钟一转或不到一转);请问,这时候是重载么,按你的“功率密度”定义?

网友:
怎么感觉跟名字不同啊?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表示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天,没看懂
1. 用功率密度定义重载轻载,那不运动的构件怎么定义?压力容器,功率密度为0,是否为轻 ...

大侠,上周一直在忙展会,没回复你。
我也想了,说的不是很详细,应该这么来理解,我提的东西是来分析有运动的部件,结构件有时可以不考虑,但是像承受很大振动的结构件也得按运动件分析。你提建筑上的例子,作静载荷是这样,但是你别忘了建筑还有个抗震设计,超高层建筑还有自转和风的影响,所以也得考虑到。上面有位坛友提到应变能,确实有联系,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吧,一万个原子手拉手,一定的外力作用下原子间距变大,可能有一部分原子就脱手了,如果有两万个原子呢,可能在同样的外力下一个原子也不脱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强度校核。你提到了压力容器,我见过老外设计的薄壁液压缸,一般加载应用,无频繁换向,50的缸,14MPa,2mm壁厚用的妥妥的。对此我也挺纠结,强度用到极限,应算重载,但是应用上来讲就是个承压容器,个人又倾向于按轻载计算。或者这样区分可好,根据功能可用到极限强度的是轻载,保守的是重载,这样一来和传统的安全系数又差不多了,取个值作为界限。

问题2,不应光看速度,加减速过程更重要,8爷不是也说过吗,一根大轴,转的时候没事,一刹车没准扭断了。

网友:
没看懂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上周一直在忙展会,没回复你。
我也想了,说的不是很详细,应该这么来理解,我提的东西是来分析有 ...

大侠客气了,咱们技术讨论都是业余爱好,工作还是要放第一位的。
1. “我提的东西是来分析有运动的部件,结构件有时可以不考虑......”,好吧,先不考虑结构件。
2. “或者这样区分可好,根据功能可用到极限强度的是轻载.....”,不解啊,都用到极限强度了,还轻载?那重载不得立马挂了?
3.“问题2,不应光看速度,加减速过程更重要,8爷不是也说过吗,一根大轴,转的时候没事,一刹车没准扭断了。”
   我质疑的是你用“功率密度”这个标准来区分轻重载,而998大侠的这个说法恰恰不支持你的说法。
   A: “不应光看速度,加减速过程更重要”,你的“功率密度”定义里有反映加减速的因素么?
   B: 为什么加减速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力或力矩大了,还是载荷的原因;只不过是把冲击载荷考虑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客气了,咱们技术讨论都是业余爱好,工作还是要放第一位的。
1. “我提的东西是来分析有运动的部件, ...

近期较忙,一直未回复。十分感谢大侠,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十分有益,以前虽然有一些想法,但是不完整,大侠的一再追问促使我把不足之处反复思考,看来还得再潜心钻研一段时间加以完善。现在正在读晶体理论,我还是坚持能量的积累是晶体破坏的主要原因,我的重心不是那些一次施加很大外力导致的失效,我更关心长期工作过程中零件的失效,所以有些方面解释起来可能略显牵强。因为针对大侠的提问不断思考,令我想到了一种主动去除疲劳的方式,很可能对热震也有效,如能成功,将是对我这套理论的一大验证,再一次衷心感谢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较忙,一直未回复。十分感谢大侠,这样的讨论我觉得十分有益,以前虽然有一些想法,但是不完整,大侠 ...

大侠客气了。
咱们相互讨论,相互提高;期待你的新理论。

网友(2016-06-29):
楼主的理论是:把几个简单的问题搅在一起,最后是什么,谁都搞不清,最后再提出一个“高深莫测”、解决不了问题理论。例如:疲劳,是损伤累积,不是什么“功率密度”、“能量累积”。如果用“功率密度”、“能量累积”来处理疲劳破坏的问题,那是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

网友(点评):
你不懂,自然觉得高深莫测,开拓视野是第一,别闭门造车了。

网友:
重载,简单来讲就是从力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负载方面看。当然东西出现问题,除了看负载外,还要看使用频率。把问题简化来看。一般提重载了,那就是负载的大小,方向会变化的。是准动力学和动力学的问题。这样多少就会涉及到热,润滑,疲劳,材料本身问题。顶多到了失效分析。一般也就到这了。
如果再深入到蠕变,材料晶格。那就不是我们这一层级的人考虑了。

网友(点评):
大侠刚才看帖子发现您是做CAE方面的,我现在做WORKBENCH流固耦合方面的仿真,因为对理论和软件都不熟悉,老出问题,方便向您请教下吗?

网友(点评):
谈不上请教,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2016-07-30):
语言倒是有些幽默

网友:
很好的心得。

网友B:
可能按材料到达屈服(或者崩溃极限)为100%,取薄弱关节到达应力的百分数来区分轻,中,重载,是否合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按材料到达屈服(或者崩溃极限)为100%,取薄弱关节到达应力的百分数来区分轻,中,重载,是否合理一点 ...

这样确实简单,在初步分析上也实用,我想说的是通过进一步计算如何来确认什么是重载,有些情形常被人忽视,比如高速,比如散热不佳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