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通规有没有正反面?

楼主(2016-03-25):
规格外螺纹PG13.5,使用PG13.5的环规检测,环规有字的一面拧入拧不到底,但无字的一面可以拧到底,是否可以判定通规可通?

网友A:
为什么会有两面啊?确定不是通止规?

网友:
没有正反的

网友B:
应该是通规通,止规旋进3/4,还是三牙,忘记了

网友:
通止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两面啊?确定不是通止规?

就是通规,一面有字一面没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规通,止规旋进3/4,还是三牙,忘记了

这个要分螺纹的看是连接还是气密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