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涨紧轮

楼主(2016-03-25):
     公司最近在研究自动涨紧轮项目,虽说网上查阅了不少资料,但是仅限于理论上的,不知有没有哪位社友从事自动涨紧轮行业或者对这一块比较了解的,还望不吝,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俺只懂涨紧套啊,哈哈~路过路过

网友:
凑热闹,挣威望

网友A:
得有个方向啊,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标准件网上能买到

网友C:
弹性张紧吗?

网友:
汽车配件一大堆

网友D:
怎么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有个方向啊,实现什么功能?

主要应用于汽车发动机前端轮系,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动涨紧轮:
   汽车发动机大都采用附件驱动皮带,正时皮带或正时链把曲轴的旋转运动传递给凸轮轴和附件。自动涨紧轮能够使带和链的涨紧力保持一个稳定值,使之能够有效的传递转矩同时也可以减少传动过程中的噪声。传统的涨紧轮没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正时皮带广泛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凸轮驱动。为进一步提高性能,要求正时皮带具有免维护和低噪声的特性。 张紧作为正时皮带驱动系统的关键功能,可通过使用固定或自调整张紧轮来实现。使用固定张紧轮时,由于寿命范围内皮带的伸长及磨损和发动机机身及皮带不同的热膨胀系数而产生的尺寸变化;使得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张紧力很不稳定。 如果张紧力过大,驱动装置易于产生噪声并且皮带寿命缩短;如果张紧力过小,皮带易振动产生噪声,并且皮带易于起皱、破损,从而寿命缩短。 为解决上述问题,以保持恒定的张紧力,自动张紧轮应运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自动?

简单介绍一下,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百度查查:
汽车发动机大都采用附件驱动皮带,正时皮带或正时链把曲轴的旋转运动传递给凸轮轴和附件。自动涨紧轮能够使带和链的涨紧力保持一个稳定值,使之能够有效的传递转矩同时也可以减少传动过程中的噪声。
   正时皮带广泛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的凸轮驱动。为进一步提高性能,要求正时皮带具有免维护和低噪声的特性。 张紧作为正时皮带驱动系统的关键功能,可通过使用固定或自调整张紧轮来实现。使用固定张紧轮时,由于寿命范围内皮带的伸长及磨损和发动机机身及皮带不同的热膨胀系数而产生的尺寸变化;使得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张紧力很不稳定。 如果张紧力过大,驱动装置易于产生噪声并且皮带寿命缩短;如果张紧力过小,皮带易振动产生噪声,并且皮带易于起皱、破损,从而寿命缩短。 为解决上述问题,以保持恒定的张紧力,自动张紧轮应运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性张紧吗?

对,他的结构本身有扭转弹簧,能够实现设计范围内的扭矩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件网上能买到

这不是上面标准件,这是一个结构性设计,当然,网上可以买到相应车型的配件;

网友B:
这是汽车用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汽车用的标准!!

你这是滚动轴承方面的,这个国标我有,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