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座定位问题

楼主(2016-03-25):
如下图,一个导向轴座安装在一个装置上,怎么样能保证这个座子安装在底板上的精度呢,即限制住XY方向

网友A:
方法多多啊
1、打定位销
2、仿形铣沉台,垂直边定位
3、铣键槽,平键侧面定位
4、铰制孔连接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多啊
1、打定位销
2、仿形铣沉台,垂直边定位

这些方法精度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方法精度怎么样

1和2可以做到很高精度,3和4稍微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2可以做到很高精度,3和4稍微差一点

我觉得2不错,谢谢了,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多啊
1、打定位销
2、仿形铣沉台,垂直边定位

还想请问一下,这种座子也可以用铣沉台吗

网友:
我这种维修工大爱定位销

网友:
我这种维修工大爱定位销,再爱一次

网友B:
像6楼这样的导向轴支座,如果是买现成的,那么不管是底部侧边的两个切面,还是圆弧面,尺寸都是自由公差,不做定位面用。 如果对定位要求较高,可选嵌入式的,即背后带圆柱定位凸台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那就没这些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6楼这样的导向轴支座,如果是买现成的,那么不管是底部侧边的两个切面,还是圆弧面,尺寸都是自由公差,不 ...

嵌入式导向轴支座?可有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这种座子也可以用铣沉台吗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嵌入式导向轴支座?可有图片?

http://cn.misumi-ec.com/vona2/detail/110300011320/?CategorySpec=00000003594%3A%3Aa

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