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四通换向阀的控制疑惑

楼主(2016-03-25):
如图,一个三位四通换向阀,中位机能是O型的,但是弄不明白如果电磁阀断电时,阀芯是在中位还是在弹簧复位,在左位??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应该看阀是处在什么机位的情况下断电的。

网友:
断电后弹簧复位,我左右不分,这不是三位阀,中位是虚线

网友:
这种电磁阀一般情况下,是断电弹簧复位。

网友:
这是个两位阀,不是3位阀,没有中位。

网友:
2位4通,虚线过渡机能,失电不卡的话,P和A通,B和T通   2位阀容易卡,也可能我买过的质量不好,

网友:
这个阀没见过

网友:
断电都是回到常态位吧

网友:
带应急按钮的二位四通换向阀,常位是P通A,B通T,中间虚线为过度位,没有实际意义,应急按钮可以手动控制换向

网友:
书上看到是:电磁圈得电,作用推杆,克服弹簧力,是推力。请问,你的这个常位怎么动作呢?吸力吗?小生不懂,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