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泵盖与泵体之间密封用什么材料?谢谢

楼主(2016-03-25):
齿轮泵泵盖与泵体之间密封用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我不太了解这方面,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工况写一下!
介质,温度,压力等 什么参数都没有 大侠看到了 也没法给你答案!
把问题描述清楚,最好附带图片这样更直观!

网友:
你说的是泵盖与泵体之间的密封么?就像是两个法兰之间的连接端面一样么?要是这样的,感觉一般都是用什么橡胶密封垫,或是聚四氟乙烯密封垫。

网友:
密封胶,不允许用胶的场合,用丁腈密封圈,此时结构上要有密封槽容纳密封圈,并保证合适压缩量。

网友:
如果泵在机器内部,可以不采用任何密封手段——极轻微的泄漏在内部。

网友:
计算密封压力,密封两边的最大间隙,选垫片或者称为液体垫片的金属密封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