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哪个设计和制造链轮吗?一个大家忽略的东西

楼主(2016-03-25):
有谁知道链轮的齿廓R半径怎么算吗?设计手册标注了,但是没有计算方法,请有经验的指点下怎么计算,如果可以制造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随便个作坊都可以做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最好附图

网友:
链轮的标准其实很不规范的,各种参数查找起来特别麻烦。曾经以为老工程师给了我一本自己编写的链轮标准,各种参数挺齐全的,不过被俺弄丢了、、、

网友(点评):
链轮的结构要点就是节距和槽底圆弧,规范必需保证就可以。其它需要按链条的实际制作而定,不存在所谓标准很不规范的说法。

网友:
一个大家忽略的东西?

齿廓在GB 里明明白白都有的,齿形尺寸也是。

楼主在传递啥信息给大家看。

网友:
你的思维还没有到天马行空的地步,凭着冥思就能彻悟的。
说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滚子链、链轮装配后,滚子如何啮入链轮R槽,又怎样随链轮旋转从槽里脱离可以不受阻碍。
为什么不能花点力气,作个图自己分析一下看看呢?

网友(点评):
赞同彭老师的点评。选什么规格型号的链条,其节距,滚子直径,链节内宽,标准中都一目了然,你要多少齿?照画就是了,有那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