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大型平面铣床的么、

楼主(2016-03-25):
     公司老板最近再谈一个加工幅面6000x3000x100的平面铣床的单子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粗加工。想要接下来做。之前根本没做过机床,更别说这么大的了。问下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我估计按照大型龙门铣的那种结构平台前后移动,老板不能接受。有做过的朋友介绍下,床身用什么形势比较好。Y轴6米的行程。用什么传动方式。齿轮齿条可以么。这么大的东西怎么运输。有做过的朋友整体介绍下 要注意什么也说下。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给点建议。我觉得这单做不成,正好借这个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A:
啥都不懂也敢接单???

网友:
老板真牛,估计航母都敢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懂也敢接单???

     哎,在他们眼里机械就是很简单的事情。电机 导轨 丝杆 拼一拼就行了。

网友B:
我们厂制作过刀盘直径2600的铝锭平面铣床,单次铣削厚度5-10mm,是铣除铝锭表面的氧化铝层的。形式和你说的差不多,平台移动,刀轴固定。你的铣床是只有厚度100一种规格还是有厚度范围?可以接刀不?,假如可以接刀,刀盘直径可以缩小至1500-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制作过刀盘直径2600的铝锭平面铣床,单次铣削厚度5-10mm,是铣除铝锭表面的氧化铝层的。形式和你说的 ...

      刀盘是客户提供的。刀盘直径不大。只要是铣的平面比较大。没做过,真的没把握。

网友(点评):
粗加工要求精度不高吧?我们精加工都采用这种,只要安装精度保证,SO easy

网友C:
贵公司没做过机床的,想接这个单,估计失败是百分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公司没做过机床的,想接这个单,估计失败是百分百的。

   恩,是的。我也这么觉得。我跟老板说了,这个挺难,很多地方都得考虑好再做。谢谢了。前几天看你的工作经历了。

网友(2016-09-26):
我们是专业做龙门铣的,都有什么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