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定位销零件的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6-03-25):
本人不是设计专业出身,基础薄弱,最近设计一个小工装,今天出图的时候遇到了难处,就是有定位销的时候标注,零件都是中心对称的,但是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学会图的时候一个同事给我的参考是,不要用中心线标注,而是用定位销作为基准。求大家给我纠正一下图中的错误,不胜感激,,,,还有除了手册,还有没有其他制图的书籍学习的、。求推荐

我标注的

我标注的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是最下面的固定的板,

网友:
给位置度吧

网友:
有中心线,标两个圆心距离就可以,别人知道是对称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一次性装夹,加工出来,中心线定位基准没问题的,要是分工工序量产那就不好,楼主图纸,除定位销孔其余均为螺钉过孔,精度不高,怎么加工定位都没问题!

网友:
最下面的一张有问题,其余的图标注是对的

网友:
画图 该用剖面图要剖面图 不然打印出来的图纸线太杂看图费劲,公差没有重要的一般不标注(按未注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