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隔热好、易加工、不贵的材料

楼主(2016-03-26):
我需要一种材料,要求:
1、易加工(能用手枪钻打孔);
2、隔热(就是热传导系数低,不是“耐热”);
3、廉价。

目前我用的木头。但是到200度的时候就有焦糊味了,心里有点怕。我还想到300度呢,根本不敢尝试。
我在网上查到有云母,但一直搞不明白它是耐热还是隔热。

哪位大侠能给推荐个别的,或者用什么办法让木头更“强壮”也可以。
谢谢!!

网友:
楼主你需要找既隔热又耐热的材料,就像泡沫热传导系数很低,但是不耐热。

网友:
能否在木头上垫层石棉垫,云母长期高温会变形的

网友:
不知你所谓的廉价到什么程度。陶瓷纤维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合成石,电木,云母板 都可以还有隔热棉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垫层石棉垫

网友:
这个我用过,热电偶温度设定是300摄氏的,10mm很容易加工,上淘宝搜一下,水泥石棉板,看看

网友:
云母片耐足够高的温度,铁合金行业就是用的云母板做垫圈,石墨电极就是用云母板支撑的。1 K9 ^. |2 c; r" s$ i

网友:
合成石  耐高温环氧树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