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使四个液压缸同步

楼主(2016-03-26):
600t的机器,锻轴,四个径向锤头连接四个液压缸,实现往复锻打,每分钟大约锻打300次,用液压控制其同步,怎样的液压回路才能实现呢,用各种阀控制还是说怎么样?以前不是学液压的 也不是机械的 更不是控制的,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每分钟300下你的缸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吗?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分钟300下你的缸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吗?

假设能呢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又不是假设 得按实际来啊

网友(点评):
既然600t的机器要求那么多次数,就肯定有那样的缸呗,毕竟人家2000t的都做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伺服什么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伺服什么的可以吗

首先速度太快每分钟锻打300次,相当于每秒5次,600吨压力,在60Mpa的情况下缸体直径要180以上。在你行程100mm时候流量要达到60L/min,一般的泵达不到这么高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速度太快每分钟锻打300次,相当于每秒5次,600吨压力,在60Mpa的情况下缸体直径要180以上。在你行程1 ...

参考西马克的径向锻造机,快速锻打,往复行程应该不用那么大,就单从保证同步来说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希望了解的指点指点,小女子感激不尽,看了两星期液压书了,还是很迷茫,不知所以然

网友:
问问姚静哈哈

网友C:
同步马达,只能这样了。看看德国KINOOSN之类的样本,是不是可以通过曲柄滑块等机构来带动一下,流量真的太大了。

网友(点评):
不主张用曲柄滑块的,想整个液压的%>_<%

网友(点评):
翻了手上的力士乐样本,轴向柱塞斜盘变量泵,A7VO,500mL/r,最大流量600L/Min。楼主你觉得价格和交货期呢?还有1000mL/r的特殊型号,新样本没写,估计要定制。况且四个压块还要短时换向频率5Hz,这个完全没戏

网友(点评):
额(⊙o⊙)…我都蒙的不行了,本身就不太懂

网友(点评):
M1432A磨床在抖动时最快也就7、8Hz,可人家行程就2、3毫米,压力基本不超过10MPa,你这搞全液压真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步马达,只能这样了。看看德国KINOOSN之类的样本,是不是可以通过曲柄滑块等机构来带动一下,流量真的太大 ...

借鉴挖掘机的破碎头

网友(点评):
不好控制。

网友(点评):
那是单缸,四缸控制难度大

网友:
请问你600t锻锤最大能锻打?轴径,要那么快的速度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就是以快为特点的,200的轴径吧,最小成品规格是60

网友:
快速锻打是因为热量散失的快,用液压缸那么快的速度同步是不可能的,国产的阀门估计做不到的

网友(点评):
那就进口,现在用国外的也挺多的。。。

网友:
玩地理控制系统的为什么要玩液压,还锻打?
至于大吨位液压缸,个人建议,在你的单缸,单阀技术做不到的时候,可以采用多缸并联,多阀集成的方式来控制,就是压力均分了,分得越多,虽然多阀的同步越难,但单缸单阀的影响也越小,你的总体控制精度会很高,用个数学词汇来解释就是微分了。别觉得多一个缸阀,安全,控制的难度就多一分,这是一种保守思维,你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大缸大阀的安全及控制难度因素绝对比n多个成熟的小缸小阀集成后的难度大!

网友(点评):
额,还是听不太懂,地理控制系统?课题是这个,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啊

网友(点评):
姚静是你导师?贴张图片看看

网友(点评):
姚静是谁 需要贴什么图呢

网友:
锻料要在可锻的温度就象揉面团或玩泥巴似的,根本不用那么快的速度,这个600t压力足够可以把直径200mm粗的棒料压成钢条。从事过锻工工作有这个经验,你俺本人劝你回家包饺子和檊面条。

网友(点评):
包饺子俺会,俺家的面条不是擀的,但是600t精锻机锻火车轴,人家的外国机器都做出来多少年了,每分钟捶打次数是需要达到的设计参数,俺不是学这个的,,现在也是真不懂,谁能保证俺一直都不懂呢

网友(点评):
软面饺子硬面汤,……

网友:
同步是必须的,用同步缸。

网友(点评):
同步缸可以达到吗,怎么用呢

网友D:
这要从工艺和机械上做决定。工艺决定设备选型,机械决定设备结构,液压是辅助工种,是按照机械要求选择回路。
首先我感兴趣的是,是一次锻打成型还是逐次锻打?你的模具怎么设计?
撇开工艺要求不谈,单就你的提问来说,这种结构如果选用全液压缸锻压,一个直接影响因素是要求控制精度。如果需要高频率、高精度,那么必然要用高响应大流量伺服阀,全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嗯嗯,是需要闭环控制,我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从工艺和机械上做决定。工艺决定设备选型,机械决定设备结构,液压是辅助工种,是按照机械要求选择回路 ...

网友E:
用液压恐怕可行性不高

网友(点评):
液压式 锻造力和锻造速率可根据工件的尺寸、形状和材料的不同而单独设定,并能被很好地控制。 所以还得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液压恐怕可行性不高

“恐怕”表明了我心虚啊,因为我的液压知识很浅薄

网友(点评):
O(∩_∩)O~是么 我更是浅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西马克的径向锻造机,快速锻打,往复行程应该不用那么大,就单从保证同步来说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伺服保证同步

网友(点评):
若是有那些闭环控制,那些反馈,用比例阀可以达到要求嘛,比例阀大约同步,然后通过反馈保证同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提供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哪方面的资料?资料倒是查了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提供出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操作说明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操作说明书之类的

这个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不

直接加QQ157161122

网友: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首先要有泵

网友:
你可参考连铸液压振动

网友(2016-04-28):
若采用零偏置比例减压阀实现4-6个液压活塞或夹紧油缸的同步控制,理论上是可行的,
单作用缸,弹簧复位,例如:大流量的液压离合器活塞的夹紧、释放流量大,控制精度高,毫秒级响应速度,最高控制压力通常6Mpa。
通常行程在10-50mm,好像100mm行程的没有,应用数据如下:
若行程2-5mm,采用20L/min的比例减压阀,压力达到2Mpa的响应速度可达50ms,同步精度为2%.
若行程10-15mm,采用40L/min的比例减压阀,5Mpa响应速度可达80ms,同步精度为3%.
若行程20-50mm,采用100L/min的比例减压阀(用于300马达变速箱离合器),响应速度150ms,同步精度4%。

网友:
液压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吧。

网友:
用各种控制的方式很难实现完全同步,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考虑下用机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