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螺丝夹头机构讨论

楼主(2016-03-26):
螺丝两个相对位置近,可否用软轴驱动批子?
做过的大侠进来聊聊哈。谢谢。

两种上料机构,你喜欢哪种? 为什么
个人感觉柱塞式的做好了,定位也是很准的。

网友:
用万向节

网友:
万向联轴节就可以 柔性

网友(点评):
万向节角度不够的

网友(点评):
角度不够不能调高高度吗

网友:
拧紧时有轴向力的,你的软轴行不通

我们一般用多轴拧紧,或者单轴变位,有时候也用万向联轴器

没有用过软轴,除非轴向力有其它装置承担

网友(点评):
螺钉拧紧时要下压,否则拧紧头会和螺钉分离

网友(点评):
软轴也一样的。 用来传动 不是受力。

网友:
我能说只要螺丝间距大于2个头的空间就能做吗?

网友A:
http://detail.1688.com/pic/1247881222.html?spm=a261y.7663282.1998411378.1.mzWqPm

网友(2018-02-05):
引用 网友A:
http://detail.1688.com/pic/1247881222.html?spm=a261y.7663282.1998411378.1.mzWqPm

可以针对螺丝的规格,选定螺丝夹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