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容许张力

楼主(2016-03-26):
平皮带容许张力N/mm具体是什么意思?是针对皮带截面的吗?如何选平皮带?

网友:
mm是平带的宽度,N是最大张力;是针对平带截面的;选择平带的方法你可以去翻《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选择方法。

网友(2021-08-11):
横截面宽度是变量,所以厂商都会用这个单位来表示拉力。
实际计算就是选型的皮带宽度*x N/mm 即可。
建议拉力,1%拉力都是一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