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量注射液体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本人新手正在设计一个定量注射液体的装置,大致方案如下,先驱动注射器活塞使液体被压入一定体积的活塞内,定量后再推动活塞将液体压出去,一开始想用二位三通阀作为控制阀来控制流路,但是市面上的二位三通电磁阀或气动阀不支持高粘度的液体,因此请教哥哥姐姐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另外液体定量的量为30到40ml的

网友:
已经看到很多非标公司用这种山寨方案做定量阀用,低成本注定低端,为什么不用可以买到的计量阀

网友(点评):
买到的不一定能用。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描述的流量非常小,那液体是什么,如果不是什么特别东西,目前市场上都有很成熟的产品 当然作为课题研究,确实可以去了解下计量泵之类的原理,而做应用还是推荐买不要自己做

网友:
机械设计课题方向没有大小之分,工作原理+计数控制装置,就算基本成功,有建议也没法说。呵呵

网友A:
气动阀和这里需要的换向阀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不能用。
要做的计量装置应该由一个柱塞式计量缸和两个截止阀构成。
柱塞后退让出空间时,进液阀门开,注射阀门闭,料液进入;柱塞前进时,进液阀门闭,注射阀门开,料液压出。
你画出的示意图是错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黄油定量阀是否可用。

网友:
其实这和点胶阀的原理类似

网友:
点胶阀?

网友(点评):
对啊,如果对量的要求不是特别精确,注胶阀完全可以。

网友:
我也常用点胶机构,没买外面的。因为安装位置的局限,零件全是自己造的。本来想买给猪打针用的连续注射器改装,可空间实在太别扭,就放弃了。

点胶或注胶,基本机构,就像害怕伏枥 老前辈说的。

关键是需要根据液体的浓度、注射时间的长短、注射周期的频率等需求来设定活塞直径、进出阀的口径和注射抽动的力度。还有什么来着。。。

嘿嘿,点胶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注射完毕后的拔丝(吃过拔丝地瓜吧。。。)

多做样机,慢慢测试,就能找出最适合那个浓度的点胶器了。我,一直都是笨鸟先飞型。。。

网友:
我们灌装机用的就是里面搞2个单向阀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阀和这里需要的换向阀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不能用。
要做的计量装置应该由一个柱塞式计量缸和两个截止阀 ...

尊敬老先生。看帖,仔细回帖。

网友:
可以参考下自动黄油补给的装置。我们这得设备在用可以定量的

网友:
计量精度是多少?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方案都是空谈。

网友:
最好是直接买注胶阀,专业人做专业事。
如果你要求不高,其实你这个机构加两个阀可能可以实现简单功能
进注射器和出注射器是两路,液体进注射器时,出注射器那路的阀门关闭,进的那路打开
要注射时,出注射器那路打开,进的那路关闭。靠注射器腔体来控制大致容量

网友:
你用点胶阀控制液体流动方向,用位移传感器控制油缸行程就可以控制注射量。还有就是你现在是请教问题别搞得像我们求你一样。

网友:
HIBAR泵买一个!

网友:
很好,谢谢大侠!

网友:
如果是流体,弄个蠕动泵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阀和这里需要的换向阀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不能用。
要做的计量装置应该由一个柱塞式计量缸和两个截止阀 ...

这是柱塞泵的原理,关键是单向阀一定要好,红宝石材质的单向阀就贵的要命,还有考虑到液体的粘度比较大,柱塞的密封耐磨损性能。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轴承装配上用的注脂泵不就是参照物么

网友:
给点参数出来,大家好给你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阀和这里需要的换向阀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不能用。
要做的计量装置应该由一个柱塞式计量缸和两个截止阀 ...

没接触过这类东西,还没等脑子转过弯来,就看到了大侠的回答,我豁然明白了。

网友:
另外,我想到了一个用过的东西,润滑系统中用的定量注油阀,原理和伏枥大侠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讲的粘稠达到什么程度。

可以想象办法,让这个小30-40ml的小缺口直接作为注射器的筒。

网友:
单个柱塞的柱塞泵原理
增压回路的原理
关键是业体是粘稠的就需要考虑很多
磨损和定量,温度,腐蚀,以及注射完是否需要清洗
还有进料的压力和单向阀或者换向阀的灵敏度的关系,以及密封
压力的检测,腔室体积的控制
暂时就能想这么多,希望楼主最后能把大体解决方案给说明一下

网友:
粘度大,可以从密封和结构上考虑,是能够解决的。当然是非标的阀。

楼主:
由于最近学校里的事一大堆所以很抱歉一开始没有回复,各位大侠的回复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非常的感激,现在抽空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首先这个液体是2-乙基-4-甲基咪唑,(定量取出40ml然后与环氧树脂反应并硬化,这个以后再说),度娘说它的动力粘度为4到8Pa.s(可能不靠谱),不过目测的话也有果酱、番茄酱那种黏度。  对于有粘性的液体定量,就需要用到压力式灌装方法,比如说用活塞,然后我借鉴了市面上常用的压力式灌装机,图一是它的原理图,  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先活塞后退压料入腔,再活塞前进把定量好的液体压出去,,

然后关键的部分是它的那个阀门,平时料仓与活塞腔相连,活塞可以吸料入腔,当它下方有瓶子顶上来的时候,活塞腔与下方的瓶子相连,然后瓶子压料入瓶,完成注射。

然后问题来了,我想它那个阀门的阀芯是上下运动的,(正好有下方的瓶子顶上来,设计的很巧妙),而我的装置暂时是没有什么把阀芯顶上来,那么我是否可以设计一个类似的阀,只不过把它的上下运动改为旋转90度运动,如图二和图三、图四,大体结构便是这样,先将料仓和活塞通过环形槽相连,是注射器定量吸料,吸完后驱动阀芯转过90度,使注射器口与下料口相连,然后推动活塞完成注射,,,注完之后通过程序控制使活塞向后那么一小段距离,这样便会产生一个负压防止下料口残余的液滴滴漏。

接下来便是请教各位哥哥姐姐的时候了,首先你们觉得这个结构从原理上靠谱吗?如果可行的话那么驱动中间阀芯旋转(或摆动)所需要的力矩会不会很大,用舵机可以实现吗(个人对舵机不是很了解),还有就是整个装置的密封性怎样,还需哪里添个密封件吗?

注:本人是一个很稚嫩的新手,如有常识性错误请各位哥哥姐姐指出并不要见怪。。。

网友B:
之前设计过类似的缸体,和你的一样,原料进液两个方向可以加两个单向阀,用于吸取液体,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单向阀,就自己设计一个,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的阀门口装一个单向阀方向当然和进料相反,用于注射液体使用,
那个缸是用在核方面的,橡胶NBR, 当然金属都是303/316

你的液体粘度比较大,是不是可以用你目前的方案,在优化一下,加单向阀结构,加大进出液口,提高效率。我觉得液体粘度比较大用计量好办法不多。

另外,设计时注意一下材质要与液体酸碱程度要匹配,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设计过类似的缸体,和你的一样,原料进液两个方向可以加两个单向阀,用于吸取液体,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单 ...

谢谢前辈,不过如果我采用上面那个特殊的阀门结构的话也要加单向阀吗?还有普通的单向阀可以承受有粘性的液体吗?

网友(点评):
要看粘度有多大,这个是设计的关键

网友C:
为什么都只问粘度的事儿,不问问注射周期和注射时间呢?

又想起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

牙膏厂老总犯愁了,销售额到一个值后不再上去了,口碑也不错的产品啊。
全厂开会奖金筹集方案,没人能说出像样的方案。

会开完了散会的时候,厂里最吊儿郎当的小子唠叨:这么点事儿还开会。把牙膏口扩大一点不就多卖了嘛。

这话进了老总耳朵里了,于是这小子莫名其妙地有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只问粘度的事儿,不问问注射周期和注射时间呢?

又想起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

多谢前辈的提醒,一开始还真没考虑到注射器口径的大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的提醒,一开始还真没考虑到注射器口径的大小问题。。

五万张一小时的轮转印刷机(这个应该真的没错。。。?),折页机上在将来书脊折痕处喷上去十个前后、直径一两毫米的水性胶点,你说有什么办法?

我见过的好像是德国的系统吧。核心的核心,就是大缸径小行程的注射缸。价格不菲的系统,就是围绕这个什么缸折腾。

所以,我不迷信绝对的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设计理念。

两者,必须跟乱麻一样纵横交错,唯独不乱的就是你,设计者的思维。

换句话说,没有那金刚钻,别拦那个瓷器活儿。

画好了零件没地儿加工?常见的帖子吧。
画好了机构草图,不知道该用啥玩意儿来驱动,常见的帖子吧。
画好了三维模型,就那块儿空着,拼命搜米思米的,常见的帖子吧。

浓度高?

我刚洗完手,用的是洗涤灵。
白天用过硅胶,手还是不能通过老婆的检查关。。。

30到40的定量范围,不用看定量单位,不需要多贵多精密的标准件。

原理,还是洗手液洗涤灵小孩儿玩的水枪或硅胶枪一样。

进出口的口径,阀门弹簧的压力,辅助灌入注射单元的预压,加上防拔丝功能,就完了吧。

拔丝很难解决?前一阵子也见过这样的帖子。

到东北多吃几顿拔丝地瓜,灵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