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结构设计中,钣金设计通常要进行什么计算吗?

楼主(2016-03-26):
请教下,在机械结构设计中,钣金的设计通常要进行什么计算吗?

网友A:
强度,折弯,孔距,展开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度,折弯,孔距,展开料。

谢谢,请教下,K值的作用是什么?看到了很多东西,没能理解K值的实际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下,K值的作用是什么?看到了很多东西,没能理解K值的实际用处

K值是展开用的,在折弯成型的模型中,不用的K值设置,其展开尺寸不同。
所以在不同的钣金厂家,不同的刀具,加上板厚偏差,加上K值设置的偏差。使得他们设置的K值也有微小差别。
要细说的话,不同的板厚,不同的材料,设置K值都有变化。K值越准确,成型数据越准确

网友:
K值是中性层和整个板厚的比值,和材料折弯半径都有关系

网友:
平时做钣金图都不展开,直接像一个零件一样标好尺寸,剩下的就让钣金师傅去解决吧,呵呵

网友B:
普通的钣金件设计不做任何力学上的计算,只做空间尺寸的协调,以保证在狭窄空间内能满足功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钣金件设计不做任何力学上的计算,只做空间尺寸的协调,以保证在狭窄空间内能满足功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