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制品测量

楼主(2016-03-26):
最近接到个项目是竹子加工的,现在有个难点。竹子外径要先测量再加工。外径测量最开始打算用视觉测量,后来因为成本原因要改其它测量方式。我现在打算用测量光删,由于小弟没用过请教一下大家。测量光删行不行通,精度要求不高。0.5MM误差都能接受。测出竹子外径,再自动进刀进行加工

网友:
好像是水杯,没有用测量光删的必要吧。

楼主:
以前是人工进刀,边车边配。现在改成自动的。就是先测出直径,然后根据测出的直径,然后决定进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人工进刀,边车边配。现在改成自动的。就是先测出直径,然后根据测出的直径,然后决定进多少

用伺服电机带一个可移动的卡钳,读电机的编码器值,然后转换,得出直径,误差肯定可以在0.5以下

网友B:
快端午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电机带一个可移动的卡钳,读电机的编码器值,然后转换,得出直径,误差肯定可以在0.5以下

能说说具体的是怎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端午了 。

有什么联系么?

网友C:
测量哪个部位?最细的腰部?照片里的东西,外径最大最小差不止几毫米吧。。。。

来料都是这样带两节的短棍?

网友:
刀架上加一个触点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哪个部位?最细的腰部?照片里的东西,外径最大最小差不止几毫米吧。。。。

来料都是这样带两节的短 ...

是的,来料和照片里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