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6-03-26):
轴零件有键槽和螺纹,表面要渗碳后淬火HRC58一62度,如果淬火前铣键槽车螺纹淬火后变形很大,淬火后铣键槽车螺纹硬度又太高,求各位师付帮助

网友A:
最好先去热处理厂问下,有那种保护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去热处理厂问下,有那种保护螺纹的。

键槽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铣床铣削

网友B:
2者工艺都行。周粗键宽的话后洗,否则可先洗,注意圆角等,以免有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者工艺都行。周粗键宽的话后洗,否则可先洗,注意圆角等,以免有裂纹。

谢谢,热处理的学问太多了

网友:
螺纹可以做防渗处理

网友:
呵呵,车完,高频淬火,

网友:
1.大家考虑过没有,渗碳厚度,如果淬火后,铣键槽,车螺纹,渗碳厚度,加工变形量能否达到产品要求加工后续防锈怎样处理,精度要求较高的轴类零件还有后续磨削。
2.如果渗碳前,把键槽,螺纹加工到位后,渗碳,回火温度在800°以上,键槽,螺纹的变形量怎样控制。
3.楼主最好把你零件的材质,尺寸,精度,形位要求,工况,配合安装要求描述具体些,这样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不是大家胡乱猜想。

网友:
你用什么材料? 最好上图

网友:
如果变形大,肯定要粗加工,热处理后在精加工,车螺纹。硬度高,问题主要还是在刀具。工艺上没什么学问。

网友:
螺纹可以采用镀层或余量保护法,热处理后加工,键槽由于对硬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一般需要热处理前加工,而且,一般热处理后容易口部变大,这个需要通过刀具形状补偿(做微倒锥键槽铣刀),没有见楼主具体零件状况,只能根据经验预估的,供参考

网友:
可以先粗加工,在热处理,回来后在精加工" `* I9 b: B) }. W*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