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老师傅请教一下

楼主(2016-03-26):
五米长两米宽的工件,没有整边,利用墨斗如何画线?没有整边的工件是否取中心两线?如何取?,用墨斗如何使用?真挚的请教各位师傅,教一下。还有分等分的公式,哪位师傅记得也教一下小弟把。

网友:
我不是老师傅!@

网友A:
如果是大铸件,要先找个你厂子里很厉害的大爷,过来‘探边儿’,就是敲打,用錾子剃,看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个过程一旦没玩好,后面的过程就全废了,

探好一边,吊了钢丝,在另外一边拉钢丝,探另外一边,

如果另外一边‘够了’,就按钢丝线划线,如果不够,要‘让边儿’,看让多少?让了以后看差多少,后面工艺怎么安排,是补焊?还是镶嵌?这个都很讲究的,

分等分,最好就是吊钢丝,一格一格测量,再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铸件,要先找个你厂子里很厉害的大爷,过来‘探边儿’,就是敲打,用錾子剃,看边界到底在哪里?这 ...

有一块十米的,我傻住了。但是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傅他用圆规在平面分出十字中心线,。我现在也在思考用圆规怎么画,我知道用大于半径的圆弧,可是圆规的定点该怎么定呢,一个月七八千的工作我真不想搞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铸件,要先找个你厂子里很厉害的大爷,过来‘探边儿’,就是敲打,用錾子剃,看边界到底在哪里?这 ...

里面的师傅是用墨斗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请指教

网友C:
地区不同无法理解你说的“墨斗”“整边”是什么意思,我大概理解是我们说的粉线、基准。首先取工件的中心是必须的,不过用粉线是不是太不正规了。利用直尺、高度尺要好一些。其次、你说的等分应该不是直线等分,应该是圆等分吧?这个算一下玄长。

网友(点评):
墨斗是中国木工的传统工具,网上查一查吧。

网友D:
毛坯件划线是划线工的基本操作技能。
毛坯件的划线,一般是划出金属切削平面工序的加工找正线;等分,则有可能牵涉到其它加工手段。
搞清楚为什么划线。不同用处的划线,工具方法不会一样的。
可以说说首帖工件的具体要求。
公式不必记,搞通道理才行。
知识和技能要靠长期踏踏实实学习,日积月累得到。网上询问只能作为辅助,不能指望着。
你现在的水平,应该达不到我学艺时的初级标准,也能挣大钱了。不是该喜该悲。
去书店买一本初级技工培训教材,好好读读。

网友:
楼主是要在毛坯件里取最大长方形?然后等分?

网友(点评):
铸造出来的,边界可能有缩孔,疏松等缺陷,探边,就是把这些缺陷找出来,粗加工是把它作为加工余量,直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区不同无法理解你说的“墨斗”“整边”是什么意思,我大概理解是我们说的粉线、基准。首先取工件的中心是 ...

在这里请教3.4.5.6.7.8.9.12等分.公式怎么算我记得是半径乘圆周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区不同无法理解你说的“墨斗”“整边”是什么意思,我大概理解是我们说的粉线、基准。首先取工件的中心是 ...

以前我们有一把半米圆规,一个师傅是用这圆规在两边定一个点,然后圆弧交叉点作为垂直中心线。这个本来不难,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有一块板块10000乘30000的是阉割出来的,在这上面取出中心线。墨斗就是以前老木工建筑工用的一种长远距离弹线的工具,这个百度得到,我现在不懂的就是两点,一个就是没基准,我怎么分出十字中心线。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等分,我们等分的公式我忘记了,以前画CAD有算过一次,后来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坯件划线是划线工的基本操作技能。
毛坯件的划线,一般是划出金属切削平面工序的加工找正线;等分,则有 ...

老师傅说的极是,小子读了几年大专机械专业,确没在钳工的基础上多加钻研。还请老师傅海量指教一番。因板件太过巨大,又是氧割出来的。所以边缘高低不平,利用我们以前老师傅口中的墨斗,一个盒子里面常绕一卷线泡着墨水的东西,在这块板件上应如何划出十字交叉线。因为没有基准,另外请教一番等分的公式,十分感谢,

网友:
墨斗是中国木工的传统工具,什么样子网上查一查就明白。
墨斗用一根转轴来贮存一根长长的线,这根线抽出时经过被墨汁浸泡的棉花,线被墨汁附着,在工件上找对位置,两端拉直绷紧,然后在线的中间拉起弹下,工件表面就留下一条笔直的墨痕。
使用很简单,不简单的是如何在工件上找出画线示墨斗线两端放置的位置。
具体工件具体对待,无非就是像3楼998大侠所说的那样,看看有没有加工余量和余量如何分配的而已。
说到等分,先请说清楚是圆周等分还是长度等分才好。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D:
毛坯件划线是划线工的基本操作技能。
毛坯件的划线,一般是划出金属切削平面工序的加工找正线;等分,则有 ...

老师傅 ,受教了...

网友:
找老师傅

网友:
真敢要价呀

网友:
看你做什么件了

网友:
最好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