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合金上面的铁嵌件除锈

楼主(2016-03-26):
压铸铝合金上面有用到铁的嵌件,经过铸造高温后嵌件容易生锈,请问怎样能更好的除去嵌件上的锈迹?最后再涂上防锈油。(嵌件是小的螺纹套。)

网友(2016-12-14):
用不锈钢考虑过吗?

网友:
看了lz那个铝型材折弯的帖子,装饰面允许多大的变形?如果没有直型材那么美观,可以再处理一下,能否接受?

网友(2017-12-11):
LZ,嵌件除锈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