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个滚轴中间设置一个圆管,使圆管旋转捻出,这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6-03-26):
如题,这种结构名称和原理是什么 ?

网友:
印象中好像看过三个轴承的这个结构,是纠偏用的

网友:
卷板机 弯管机?

网友:
问到这个事,要弄明白,得有一点点基础数学知识。
楼主能说一说圆锥曲线吗?

网友:
你是想问轧辊吧

网友:
叫长轴自动上料机

网友:
是2个主动轴。和一个压轴,压轴和低下的俩个轴不在同一直线上的。

网友:
以前自己做过三辊旋转的瓶类内容物搅拌机。三个辊夹着一个瓶子转。

气死我了,怎么转着转着就溜出去了。原来两边的轴孔位打偏了。。。

你倒好,怕他不溜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