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式机器人要想越障就只能加大车轮半径、功率和加高底盘吗

楼主(2016-03-26):
轮式机器人要想越障就只能加大车轮半径、功率和加高底盘吗?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用六轮行不行?
另外问下麦克纳姆轮能否越障?

网友A:
没做过麦克纳姆轮的越障实验,估计很差。因为有障碍物的时候,各个小轮的接触面积不同,必然失控。
轮式车辆越障,可以是多组轮子。军用重型越野车是8X8的,越障能力很强的。你如果搞个16X16的,而且各个轮子都是独立悬挂,肯定更强。

网友B:
参考好几年前登陆火星那6轮车,前后轮之间的悬臂关系,俺这车的全浮式悬挂是左右轮间互动关系,都有助于越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好几年前登陆火星那6轮车,前后轮之间的悬臂关系,俺这车的全浮式悬挂是左右轮间互动关系,都有助于越障碍 ...

我是想研究个小型的 如果是悬挂轮的话 投掷起来到刚性地面上 减震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通过这些轮子降低震动!

网友(点评):
无减震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麦克纳姆轮的越障实验,估计很差。因为有障碍物的时候,各个小轮的接触面积不同,必然失控。
轮式车 ...

如果是悬挂轮的话 投掷起来到刚性地面上 减震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通过这些轮子降低震动!
我想搞个小型的 不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好几年前登陆火星那6轮车,前后轮之间的悬臂关系,俺这车的全浮式悬挂是左右轮间互动关系,都有助于越障碍 ...

什么是“无减震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