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驱动三轴小型卧式铣床设计

楼主(2016-03-27):
我别要求设计一个高速高紧密小型铣床,脑子里很乱,不知道从哪下手,要求如下:
刀具一侧具有Z轴1个自由度,工件安装的工作台一侧具有X、Y轴2个自由度,工作台的最大载荷为10Kg,X、Y、Z轴的运动范围分别为:100mm×100mm×100 mm,各个轴选用平板型直线驱动电机。另外,Z轴需要添加配重,各个轴需要配置光栅尺相关组件。主传动系统用电主轴。
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这要求就是毕业设计用的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要求就是毕业设计用的学生

火眼金睛,这个要求是不是有错的地方,卧式铣床的z轴不都是水平的吗 ?为什么还要配重?该怎么下手,是不是应该先把主传动系统算出来,需要那些参数,怎么确定,希望老师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立式的常用的多,还是建议你玩立式,数铣的低一级是DIY雕刻机,你去 中华DIY 论坛逛一天,还没有思路找我。三轴行程,伺服电机,扭矩,变频器,导轨,丝杆等东西要弄明白

网友B:
先百度搜一下,会有思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百度搜一下,会有思路的。

我看了半个月,我的思路是先设计主传动系统,然后设计进给系统,这样正确吗?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参数,因为直线电机和电主轴我们都没学过,现在知道它们的原理,不知道怎么算,需要那些参数,很难百度这方面的,我现在都快住到机房了。

网友C:
网上找DIY雕刻机资料,不要太多。

网友(点评):
呵呵,开始不懂“不要太如何如何”,后来觉得这句话好形象,贴切

网友B:
1.确定工作台尺寸。
2.确定XYZ的行程。
3.计算设计各轴系。
4.勾画布置总外形。
5.完善细节及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DIY雕刻机资料,不要太多。

好的 我搜一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定工作台尺寸。
2.确定XYZ的行程。
3.计算设计各轴系。

谢谢 计算选择电主轴的时候需要什么参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火眼金睛,这个要求是不是有错的地方,卧式铣床的z轴不都是水平的吗 ?为什么还要配重?该怎么下手,是不 ...

好的  我去恶补下  谢谢您

网友D:
在MISUMI官网上选功能件,就能搭拼出一台迷你铣床来。

网友E:
你的开局不错,做下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MISUMI官网上选功能件,就能搭拼出一台迷你铣床来。

好的  我去看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开局不错,做下去就是了。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要求就是毕业设计用的学生

老师  我选了主轴转速80000转  电机功率要怎么计算呢  要用点主轴

网友(点评):
80000转?你有概念吗?80000转你想用什么刀具,估计只能是上陶瓷刀具或是金刚石,立化硼了。普通加工中心设计的主轴转速都是在0-8000转,高速机也就在20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  我选了主轴转速80000转  电机功率要怎么计算呢  要用点主轴

这是老师给定的  我查了  最高也才100000转  刀具我决定用pcd刀具  刀柄用hsk刀柄

网友F:
80000转 国产反正是没有见到  你们老师真会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000转 国产反正是没有见到  你们老师真会所以然

确实有点高  这不要在外国选  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怎么算

网友(2017-01-05):
楼主可以加我QQ3001155872我对这块有点了解可以交谈下

网友(2017-03-22):
能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