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测有什么快速的检测方法吗

楼主(2016-03-27):
目前见得最多的还是螺纹量规 环规 还有部分计量用的量仪好像是瑞士品牌名字忘了大家来分享下你们公司都用的什么方法验螺纹
对了,还有一种万用量仪配的螺纹测头测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Optacom的粗糙度轮廓仪最好!精度高,双向测量!

方便是方便就是贵,你们那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
以前见过有激光扫描的,比对外径,内径和 齿形,那种机器是对大批量的螺丝小件的,每个螺纹件都检验,零件放到振动盘里,然后排对到一个工位上,和标准值进行比对,通过就放行,不通过就剔除,速度很快,大约2-3秒钟一个。

网友(点评):
我们这零件大小不一。。。。。激光扫描的TESA SCAN轴类测量仪就可以,但是局限性大

网友(点评):
我们这零件大小不一。。。。。激光扫描的TESA SCAN轴类测量仪就可以,但是局限性大

网友:
也可以,用通止规检测,用牙孔内径

网友(点评):
效率太低了

网友:
一直是通止规测量,几十元一个,便宜。让检验员定期检验。如果是批量一个一个检查,就要用机器来攻丝测量了。那个精度高。

网友(点评):
就是觉得通止规效率太低了才打算换其他方法,你说的机器攻丝测量是非标机器吗

网友:
螺纹通止规就行了

网友(2016-08-11):
通止规 百分百检测  特别消耗时间喔

网友(2016-10-09):
用电涡流检测,但这种方法有局限性。

网友:
中图的螺纹综合测量仪。
完全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