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与橡胶垫装配,请教

楼主(2016-03-28):
各位大侠,这样的如何装配,有没有好的意见,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的 意思是装上但是还要结实不易掉是吗?

网友B:
手动装配,量大我觉得可以考虑注塑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意思是装上但是还要结实不易掉是吗?

不是,是装配的问题,橡胶垫内径18.支架最小距离8,如何实现比较合理高效的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装配,量大我觉得可以考虑注塑包胶。

我们现在就是手动装配,但是一旦量大就不好办,效率太低;注塑包胶过程会不会对支架外观造成影响?出现漏胶,变形等情况??

网友C:
照最后一张图的样子;把胶垫做成自动进料,距离摆好;人工或者机器拿着支架往上对。

网友:
用机器把橡胶垫压扁一下,不就容易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最后一张图的样子;把胶垫做成自动进料,距离摆好;人工或者机器拿着支架往上对。

恩,这个方案正在研究

网友:
做一个模,模上有V形导槽,导槽的小口<=8,装时金属件的缺口对准导槽小口利用气缸把胶圈顶出压入金属件的孔中。

网友:
量大,自动化组装!

网友D(2016-04-28):
你准备日装配量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准备日装配量达到多少?

日装配量在500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