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指导一种隔热材料

楼主(2016-03-28):
各位大神,有没有哪种材料可以隔热呢,现在使用的是铁氟龙垫,隔热效果不理想,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热传导途径有三,传导、辐射和对流。
在楼主的工况里,热量通过传导转移,不关辐射与对流。
现在隔热不理想,那就是:
1,选材错误。
图纸上标明的材料是“黑色聚四氟乙烯”,即有添加物的增强聚四氟乙烯材料而非纯聚四氟乙烯,而常见聚增强四氟乙烯的黑色添加剂为炭黑,这就大大增加了材料的热传导能力。
2、结构问题。
图纸上这个隔圈上的4个孔是通孔,隔圈两端金属结构件应该是通过螺钉连接,金属螺钉成了热桥。

网友A:
网上查一查,很容易知道聚四氟乙烯的热传导系数0.25-0.3W/m*K,与其它的塑料的热传导性能相比较差不多。从隔热角度,要换没有太多的道理。
不过,普通聚四氟乙烯强度较差且有蠕变,从结构角度,可以试试换用夹布酚醛胶木板。适当增加隔圈厚度并且把隔圈上的通孔换成螺孔。

网友:
仔细看图发现平行度0.01,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传导途径有三,传导、辐射和对流。
在楼主的工况里,热量通过传导转移,不关辐射与对流。
现在隔热不理 ...

多谢前辈指点,
1、关于黑色聚四氟乙烯, 我网上查了没有查到他的导热率,我计划用您说的白色的实验下,看看效果。
2、关于结构问题,由于水平放置的,后面有一个很长的不锈钢筒体,所以只能是通孔,用螺钉将两个零件联接。

网友(点评):
隔圈上同时制作螺孔和有沉孔的通孔,用螺钉穿过有沉孔的孔连接隔圈和原先有螺孔的零件;再用螺钉把原先有通孔的零件与隔圈结合,这样就可以消除热桥。不要小看几个螺丝形成的热桥,它们就是热的传导主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一查,很容易知道聚四氟乙烯的热传导系数0.25-0.3W/m*K,与其它的塑料的热传导性能相比较差不多。从隔 ...

谢前辈指导,
我的这个隔热垫由于其他结构已经拿去加工,不能再增加厚度了,所以只有更换材料,布酚醛胶也可以试试,我联系厂家,让厂家做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B:
我见过一种隔热材料
是模具上的隔热的
 就是不知道强度不够,材料强度应该类似于 环氧树脂板
  淘宝上 你搜索一下  模具隔热板隔热效果不错的

网友C:
试试用氟橡胶!!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Elektro-Isola(一家丹麦公司)的一种电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
1、关于黑色聚四氟乙烯, 我网上查了没有查到他的导热率,我计划用您说的白色的实验下, ...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隔圈直接与件1通过沉头孔链接,然后件2与隔垫上的螺纹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一种隔热材料
是模具上的隔热的
就是不知道强度不够,材料强度应该类似于 环氧树脂板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用氟橡胶!!

氟橡胶太软,不适合我这里的联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Elektro-Isola(一家丹麦公司)的一种电木

好的,谢谢,先打算用老师傅那种方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