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链条输送机存在跑偏想象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28):
板式链条输送机,两端是链轮,一端是驱动链轮,一端是可调张紧张紧链轮,链板安装在链条上。现在存在跑偏现象,整改链板以及链条有往右侧偏,导致链轮有点与内链板干涉,请问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
链节误差大,正常现象,大型设备的链篦机等设备都这个德行,无法解决的不治之症,你也解决不了,

或者严格加工链节,或者进口,

网友(点评):
买好一点的正规厂家出的链条,告之是对称使用,要求对方承诺两条链的节距误差不要太离谱。以前帮别人做输送链,和链条厂家特意谈到这方面的事。

网友(点评):
国内的好厂家,坏厂家都一样的,我检验这些东西,是派一个家伙到厂子里面,拎卡尺过去,好一件收一件,否则,没戏,链篦机多大啊,数百万的设备,也不认真,一开车就跑的厉害,大钢厂索性就进口了,

网友(点评):
记得SKF做板式链。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两条链条,没个轴上是两个链轮?一开始往左偏,后来又往右偏?
链条总共多长,中心距呢?
鬼魅道长有各帖子,你可以看看,就是讲长距离输送链的

网友A:
链条节距不容忽视。以前用两根链条传动一根轴,装配工人讲有一根链条张不紧。我一开始怀疑链轮加工有问题,两排齿没有对齐。下车间一看,链轮没有问题。拆下链条,对齐链条,拉直对比,全长差不多节距错位有半个链节。原来,采购随便买的链条,链节长短不一。换厂家另外采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节距不容忽视。以前用两根链条传动一根轴,装配工人讲有一根链条张不紧。我一开始怀疑链轮加工有问题, ...

我们买过,厂家制作了全套焊接和机加工夹具保证质量,完全互换。长期订货。最后我们没了。

网友:
我们作工程机械的装配线,100多米长,载重达700吨,链条都是自己开模具作,10年后回访用户都满意!

网友:
在链条的行进途中加导向机构,有时是必须的。

网友:
我们都是链轮和链条一起制作,杭州特种链条厂

网友:
加导向,导向,导向限死它

网友:
太长了导致额

网友(2016-06-16):
看楼上都在提导向轨,导向轨原设计应该有配置吧?

网友:
跑偏  爬行 常见的事

网友(2016-09-14):
好像限位卡槽很有必要,特别是宽的链条

网友:
本人拙见:采购节距相同的国标大品牌链条进行装配,可减少累计误差;另外就是可以考虑加装限位装置。

网友(2016-11-14):
导向限位

网友(2017-01-15):
建议在整个链条的行程中加入几个导向链轮,不用太多,其他的用平轮代替,还有   检查一下尾轮的张紧配重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存在左右不平衡,张紧力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
在紧边中间段增设与主动轮同步的链轮

网友(2017-08-27):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大神们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2017-11-27):
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