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板线回程支撑问题

楼主(2016-03-28):
现在链板线厂家大都用回路轮做链板回程支撑,一是节约成本,二是摩擦减小、回程链板不易偏斜、三是可以靠自重张紧。请教朋友们一下,这种成本相对较高的回程平行垫轨除了强度牢靠点,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噪音小,无振动、便于安装、不需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小,无振动、便于安装、不需维护

那在回程链板入口和出口用回路轮,中间段用回程垫轨,是否最佳?

网友(点评):
你可以按样品目录上说的,比如1.2~1.5m一根拖链轮,其余用PA导条,当然是要用标准件,便宜快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在回程链板入口和出口用回路轮,中间段用回程垫轨,是否最佳?

这个没见到有样品目录    一般垫轨3米一条   就这么设计了  谢谢啊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维护成本也更加低廉,不跑偏,不打滑,运行阻力小,效率高,能耗低,运行平稳,噪声低,能实现高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护成本也更加低廉,不跑偏,不打滑,运行阻力小,效率高,能耗低,运行平稳,噪声低,能实现高速运行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6-05):
可以减少链板自重下垂对链板的拉力,链板使用寿命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