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密封泄露原因浅析

楼主(2016-03-28):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化工行业,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各企业开始重点关注机械密封泄露、 渗漏问题, 泵的密封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密封在整台设备、 装置的稳定运转, 甚至对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化工企业中,密封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化工企业中, 泵的介质大多数易燃易爆、 有毒有害, 一旦出现泄漏, 发现不及时, 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治理机械密封的渗漏是化工厂的工作重点之一。
        1 机械密封结构及常见泄漏点
        机械密封亦称端面密封,其有一对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该端面在流体压力及补偿机械外弹力的作用下,依赖辅助密封的配合与另一端保持贴合,并相对滑动,从而防止介质泄漏。机械密封由两个部件组成,一为静环,另一部件与其相对运转,以达到使密封泄漏程度最低的目的。
        常用机械密封结构如下图1所示。由1静环、2动环、3弹性元件、4弹簧座、5紧定螺钉、6旋转环辅助密封圈、8静止环辅助密封圈、等元件组成,防转销7固定在压盖9上以防止静止环转动。

        机械密封种类较多,但比较普遍的泄漏点主要有:
        ( l) 轴套与轴的密封;
        ( 2) 动环与轴套的密封;
        ( 3) 动环、 静环间的密封;
        ( 4) 静环与静环座间的密封;
        ( 5) 密封端盖与泵体间的密封。
        需仔细观察、 辩别和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2 故障主要原因分析
        2.1 静试泄漏
        进行静试时,仔细观察泄漏量。可以根据泄漏量大小做出初步判断。如动环或静环密封圈存在问题, 那么泄漏量较小; 如果动、 静环摩擦间存在问题, 那么泄漏量较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手动盘车观察,若泄漏量变化不大, 那么密封圈有问题; 如果是动、 静环摩擦出现问题, 泄漏量则有明显变化; 如动环密封圈存在问题,那么介质则会沿轴向喷射; 如果静环的密封圈失效了,那么介质则会从水冷却孔中漏出或向四周喷射。另外, 不同的泄露点也可同时存在, 但一般有主次之分,只要观察细致,熟悉结构,完全可能正确判断。
        2.2 试车泄漏
        由于在试运转时泵高速旋转产生的高速旋转离心力, 会抑制泄漏。因此, 如果运转时泄漏, 需要先排除轴间及端盖密封失效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动、 静环摩擦副受破坏所致。引起摩擦副密封失效的因素主要有。
        ( 1) 操作过程中, 发生各种异常现象如憋压、 气蚀、 抽空等,引起过大的轴向力,动静环接触面分离,引起泄露;
        ( 2) 安装机械密封时压缩量过大, 摩擦端面严重损坏,引起泄露;
        ( 3) 动环密封圈安装过松或者过紧, 动环净环端面不能保持密封,引起泄露;
        ( 4) 介质中的坚硬的颗粒装杂质, 进人摩擦副, 使动环、静环密封端面磨损,引起泄露;
        ( 5) 设计选型不妥,大部分需要重新拆装,更换密封。
        2.3 正常运转泄漏
        在运转中机械密封突然泄漏,因正常磨损或者已达到使用寿命的可能是很小的,大部分是由于生产情况急剧变化或者错误操作、 点检维护不到位的原因。
        ( 1) 各种异常操作,如抽空、 气蚀等引起的密封破坏;
        ( 2) 介质气化, 如泵实际输出量偏小, 介质大量在泵内循环,热量积聚,造成密封失效;
        ( 3) 回流量偏大,激起容器底部沉渣会损坏密封;
        ( 4) 长时间停运后,没有手动盘车就重新启动,粘连的摩擦副扯坏密封面;
        ( 5) 介质中腐蚀性、 聚合性物质增多;
        ( 6) 环境温度不稳定;
        ( 7) 生产运行不稳定。
        在正常运转中,如果离心泵的机械密封突然泄漏出有毒有害、 可燃的介质, 但巡检人员没能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 会造成火灾、 污染、 人员伤亡等不可估量的损失, 必须予以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3 结语
        综上所述,总结了化工泵机械密封比较常见的泄露部位及渗漏原因。只有充分了解机械密封的结构和常见的一些泄漏现象,正确的分析导致各种泄漏的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进行治理,才能保证安全生产。

网友:
很好的,要是想做一个旋转密封,螺旋密封加上迷宫密封,你们那里有什么产品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