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缝长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6-03-28):
求大神  帮助一下  就是一块焊接的钣金

楼主:
为什么是  13  40  怎么得来的  次块钣金不受力

网友A:
13:焊点数
10:焊点长度
40:焊点间隔
按工件长度计算,至于受力不知道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焊点数
10:焊点长度
40:焊点间隔

含义我知道   就是这个是凭借经验设计的吗

网友:
没听说过这么算,都是按经验来的

网友:
钣金件焊接的标识方法你先看看资料,感觉你的标识方法有问题
然后你负重大的话钣金就别考虑焊接,直接用上螺丝或者开孔折弯都比焊接受力
钣金焊接你烧的厉害的话不用上负重就已经变形了

网友:
焊角高度都没标吗

网友(2016-04-30):
焊缝长度计算按每条长度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