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尺寸框不能自动计算?

楼主(2016-03-28):
系统是Win7家庭版,装的SW 2012 x64 sp0.0,画草图的时候,尺寸框不能计算,比如输入 “10mm+1” 就显示红色,回车,打钩,更新都不好使。但同事的就行,sw版本是一样的,但他的是win7旗舰版。

删除前面的mm,1后面加上mm,修改安装sw,修复安装sw,都试过,不行。

网上很多人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我都没看到有人提供解决方法。

有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
旗舰版没遇过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吧
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
晚上赶紧回去试试

网友:
以前跟你一个版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win7家庭版,本就不是各大型商用软件的菜,各大型商用软件也都声明,不支持win7家庭版。

楼主:
搞定了。
因为同时遇到一个什么gdtanlysissupport.dll不能加载的问题,等把这个问题折腾完了,尺寸框也好使了,能计算了
这个dll不能加载的问题网上有很多答案,在注册表里面新建一个键……等等,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因为同时遇到一个什么gdtanlysissupport.dll不能加载的问题,等把这个问题折腾完了,尺寸框也好使 ...

 能具体 点  说明下 解决的  方法嘛
同问    同困扰
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 点  说明下 解决的  方法嘛
同问    同困扰
求解答

下面是从网上抄来的,整理了一下,这个是专门解决什么gdt...dll不能加载的问题的。

首先,卸载掉微软更新 KB3072630 。
接下来: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新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值改为“1”,点击确定;
7、打开sw2015安装程序,选择修复(注意,是第二项,不是第一项 );
8、修复成功后,回到注册表编辑器,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由“1”修改回“0”,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从网上抄来的,整理了一下,这个是专门解决什么gdt...dll不能加载的问题的。

首先,卸载掉微软更 ...

和网上的一样   可是我那个补丁卸载不了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怎么卸载不了呢?用360卸载,或者直接在windows更新里面点卸载。

网友(2017-12-09):
我用的2012 不用卸载补丁 直接修改注册表再修复软件就好了

网友(2021-11-07):
解决sw数字输入不能自动运算的问题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新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值改为“1”,点击确定;
7、打开sw2012安装程序,选择修复(注意,是第二项,不是第一项 );

亲测有效,感谢:victory:

网友:
SP0.0你知道什么含义吗?
赶快安装SP4.0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