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V型槽怎样加工和测量

楼主(2016-03-28):
这两个V型槽用什么加工?

网友A:
有没有完整一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完整一点的图

外形尺寸:22*20*7.
材料:2a12

网友:
加工不敢给建议,检测可否考虑投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形尺寸:22*20*7.
材料:2a12

图纸尺寸是毫米?这么小的槽我倒没压过,大点的我都是开模具压出来的,这样最省钱,精度也能保证。后续不做氧化处理吗?如果单位是毫米的话,氧化都有可能造成尺寸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尺寸是毫米?这么小的槽我倒没压过,大点的我都是开模具压出来的,这样最省钱,精度也能保证。后续不 ...

还有一种加工方式可能行,蚀刻,你可以咨询一下这方面的专业厂商。我了解一些很小很精密的零件是蚀刻的方式做出来的,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但是蚀刻的成本好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