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请教如内文图示,单头发热棒加热到500度,需要定制多少W,怎么计算.感谢!

楼主(2016-03-28):
各位社友:
请教如内文图示,单头发热棒加热到500度,需要定制多少W,怎么计算.感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80706981\QQ\WinTemp\RichOle\920@{`YG$A9KQFYLO3[I[A9.png

网友A:
环境不同,热量散失不一样,你没有给使用条件;也没有给一个限定加热时间,没办法做具体计算。
不过,网上查一查铜的比热,算一算这块工件的热容量。然后不计散热损耗,按你准备的加热时间计算得到的功率,扩大3倍肯定就够用了。
中学就教过的东西,应该会的。

网友(点评):
这就应了我们上大学时老师说的话:你提的问题,首先得是一个问题。查查手册的事,最好不要问。以前我们做发热板,被加热的物体都做了保温。要加热的水槽,水的温升,加热时间都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不同,热量散失不一样,你没有给使用条件;也没有给一个限定加热时间,没办法做具体计算。
不过,网上 ...

前辈内力很深厚!
我这个没要它特别准确, 差不多就行.  常温下使用 ,  最好15分钟内达到500度.  热量散失忽略.
现在急需购买, 看社友帮忙算一下,或这面同行看看,要多少W.  之后好好补学,呵呵!

网友(点评):
中学、大学都不好好读书,工作了“之后好补学”,会吗?

网友(点评):
给了你方法,网上搜一搜“比热”就那么难吗?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我年前刚算过的,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前后也就十五分钟。获取知识要主动,我经常跟别人这样说,可是人家也经常一脸无辜的说,我都问你了还不够主动哇。

网友:
不考虑任何热损失
Q=△T*m*C
C为铜的比热容
m为铜的质量
△T=500-20=480℃
剩下自己算吧

网友:
一定质量的一物质,在温度升高时,所吸收的热量与该物质的质量和升高的温度乘积之比,称做这种物质的比热容(比热),用符号c表示。其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是焦耳每千克开尔文[J /(kg·K) ]或焦耳每千克每摄氏度[J /(kg·℃)]。J是指焦耳,K是指热力学温标,即令1千克的物质的温度上升(或下降)1开尔文所需的能量。根据此定理,便可得出以下公式:

 Q为吸收(或放出)的热量;m是物体的质量,ΔT是吸热(或放热)后温度所上升(或下降)值。

网友:
比热容的单位是复合单位。
在国际单位制中,能量、功、热量的主单位统一为焦耳,温度的主单位是开尔文,因此比热容的国际单位为J/(kg·K),读作“焦[耳]每千克开[尔文]”。国际单位或为J/(kg·℃),读作“焦【耳】每千克摄氏度“。
常用单位:J/(kg·℃)、J/(g·℃)、kJ/(kg·℃)、cal/(kg·℃)、kcal/(kg·℃)等。注意摄氏度和开尔文仅在温标表示上有所区别,在表示温差的量值意义上等价,因此这些单位中的℃和K可以任意互相替换。例如“焦每千克摄氏度”和“焦每千克开”是等价的。

网友:
用比热容计算热能的公式为:能量=质量×比热×温度变化。
即:

网友:
铜的比热容是0.39×10^3J/(kg·℃)。
电功率单位是瓦特,符号是W。
1W=1V·A=1J/s(1瓦=1伏·安=1焦耳/秒)

网友(点评):
感谢! 前辈! 细心详细!

网友(点评):
老师诲人不倦,敬佩!

网友:
Q=171849.6J

网友:
害怕伏枥,好!赞

网友(2018-06-22):
misumi- FA零件选筒式加热器的计算,可以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