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用什么结构?

楼主(2016-03-28):
目前在设计方案里用的滚珠丝杠,选用较大导程的滚珠丝杠,可以实现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期间还考虑了齿条齿轮结构,但是空间有限,不知道怎么摆放合理,也考虑了连杆滑块,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行程与转动角度成比例,所以也没有用。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结构,转动角度在30度到两圈之间

网友A:
先上图再说:
为什么旋转运动一定要由直线运动转换来实现,能不能直接驱动旋转。
再有,能放下滚珠丝杆加导轨的位置,为什么就放不下齿条呢。或者二者都放不下。
还有,齿条不一定就是方方正正的,也可以是圆柱状的。圆柱体也可以用套筒来导向空间也很紧凑呀。

网友B:
滚珠丝杠一般是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你反着用?
同楼上问:为什么不能直接用电机之类的机构驱动旋转?

网友C:
滚珠丝杆还可以反着用呀

网友(点评):
玩过竹蜻蜓。。。

网友D:
同楼上问, 滚珠丝杆还能反着用吗? 这是土搞还是有这种用法

网友:
滚珠丝杆还能反着用我真没试过,同问

网友:
滚珠丝杆还能反着用我真没试过,就算能用,效率也是低得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图再说:
为什么旋转运动一定要由直线运动转换来实现,能不能直接驱动旋转。
再有,能放下滚珠丝杆加 ...

非常感谢您能够帮我指点
1,上图了
2,因为机构的输入是手推杆,作直线运动
3,齿轮齿条见图
4,齿轮齿条理论上是传递效率最高的结构,我也很想用,但是无奈空间不够,而且,这个产品不需要很高的转速,用手正常情况推杆可能也就0.1m/s。

请高手给我支支招

滚珠丝杠

滚珠丝杠

齿轮齿条

齿轮齿条

网友A:
如果空间够,加个锥齿轮,引出手轮,直接摇手轮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一般是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你反着用?
同楼上问:为什么不能直接用电机之类的机构驱动旋转 ...

滚珠丝杠如果导程很大,就不会自锁,可以反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够,加个锥齿轮,引出手轮,直接摇手轮行不行。

这个没办法,因为客户要求的输入是用手向前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杆还可以反着用呀

确实可以反着用,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有人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问, 滚珠丝杆还能反着用吗? 这是土搞还是有这种用法

没有设计手册提出这样用,可能是效率太低,但是在网上查资料查到确实有人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间够,加个锥齿轮,引出手轮,直接摇手轮行不行。

现在的客观条件是输入一定要是直线运动,输出可以是旋转运动,也可以是直线运动,如果输出是直线,那么行程要比输入的行程小三四倍,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请您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
参考老式的缝纫机---

                    雷锋

网友(2018-09-17):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最后用滚珠丝杠来实现直线运动转旋转运动了吗?我现在有一个项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正想着能不能找个厂家定做一个大导程的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