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各个行业内的清洁除尘都用超声波清洗?

楼主(2016-03-28):
为什么各个行业内的清洁除尘都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请先百度一下,超声波清洗原理。空化效应。

网友:
有些只是赶时髦吧

网友:
超声波的空化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机械作用力除去污染物。

  • 对于一些复杂形状的零件,如盲孔和深孔,使用普通的机械清洗很难达到,这个时候用超声波就非常方便;
  • 超声波清洗可以不配备一般的压力喷嘴或毛刷组,可以节约很多的空间;
  • 超声波的原理很简单,只需要超声波发生器和振子,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
我还在用扫帚和拖把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