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进气连接管夹具难题求助

楼主(2016-03-28):
    大神求帮忙,我要设计铣法兰面,钻孔的夹具,要用什么定位元件,管有锥度,可以用V型块行吗?还有要用什么夹紧装置?
    希望会的朋友,帮忙一下,万分感激!

楼主:
会的都说一下

网友A:
辅助定位可以使用V型块,铣削加工余量如偏大,则切削力较大,夹具需要考虑辅助支撑平衡铣削力,防止工件加工过程中发生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定位可以使用V型块,铣削加工余量如偏大,则切削力较大,夹具需要考虑辅助支撑平衡铣削力,防止工件加工 ...

很谢谢,但是我的管是椎体的,不是圆柱体可以使用V型块吗?还有可以用什么夹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谢谢,但是我的管是椎体的,不是圆柱体可以使用V型块吗?还有可以用什么夹紧呢?

按照你的说法,毛坯面还不能定位了?粗铣结合面一般是工艺加工的第一道序,你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毛坯面还不能定位了?粗铣结合面一般是工艺加工的第一道序,你再想想。

好的,很感谢您热心回答,我自己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