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为什么不能调质呢?谢谢

楼主(2016-03-28):
不锈钢为什么不能调质呢?

网友A:
说法不对,你该说‘奥氏体为什么不能调质?’

网友(点评):
奥氏体不锈钢想提高强度,可以进行冷加工,但是会降低抗腐蚀能力。马氏体不锈钢可以进行热处理淬硬。奥氏体不退火时,会降低磁性吧。

网友(点评):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淬火的目的是获得马氏体和下贝氏体。高温回火为了获得回火索氏体。奥氏体是在面心立方晶格的Fe中形成的间隙固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法不对,你该说‘奥氏体为什么不能调质?’

,,,八爷在逗楼主?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你逗乐了,哈,俺是教人家合理问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免得面试时候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法不对,你该说‘奥氏体为什么不能调质?’

冷加工?麻烦请教下,谢谢

网友B:
对于普通的钢材,奥氏体是无法在常温下存在的,727度共析线以下就开始分解,奥氏体不锈钢之所以会以奥氏体的形式在常温下存在,是因为铬镍等元素阻碍了奥氏体析出铁素体和渗碳体,再急冷状态下得到了奥氏体。
所以,奥氏体不锈钢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固溶处理。
……
我不是搞炼钢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不对的请大侠们指出

网友(点评):
这个我有点印象。镍置换了铁原子。镍是面心立方晶体结构。和奥氏体中铁的晶格结构一样。。。铬是体心立方。这几个元素都挨着。如果晶格一样的话。固溶度很高。

网友(点评):
推荐层主大人看看,《金属手册(案头卷)》

网友:
哪个大侠能给来个特别详细的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普通的钢材,奥氏体是无法在常温下存在的,727度共析线以下就开始分解,奥氏体不锈钢之所以会以奥氏体的 ...

麻烦告诉下哪个作者编写的,哪个出版社出版的,谢谢

网友C:
含碳这么低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碳这么低怎么调

为什么含碳低不能调质呢?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相信你百度多看几篇文章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