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关照!请教一个电脑问题。

楼主(2016-03-28):
  论坛高手云集,门门皆通,特来请教哈。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笔记本在输入时,有时老是会出现图中所示的黑点,我也不知道弄出来的,但是有时不小心它就会冒出来,给输入造成一定的麻烦,因为它只能输入黑点,不能输想输的。但按shift+space切换一下中英文又对了。不知怎么搞的,请高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以后怎样杜绝呢?

网友:
软件字库或者系统 字库 或者输入法问题

网友A:
我一般用ctrl+space切换中英文,不要乱改。输入法卸掉,清理注册表

网友B:
shift+space是切换全角和半角的快捷键,切换成全角以后应该是你的系统没法识别所以就是黑点显示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C:
键盘块被按着了。

网友D:
proe 只留一个输入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e 只留一个输入法试试

兄弟,高人!这种情况只会在ProE里面出现。
但是只留一个输入法似乎有点不方便吧,在命名基准面时中文输入法还是很有用的。
有其他解决方案吗?

网友(点评):
只留一个输入法,平常保持中文输入状态,需要输入字母时候直接CAPS LOCK大写输入,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块被按着了。

大侠,请细说一下:什么叫键盘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ctrl+space切换中英文,不要乱改。输入法卸掉,清理注册表

其实没有改过,帖子里的打错字了。
其实这种情况只会在ProE里出现,请大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space是切换全角和半角的快捷键,切换成全角以后应该是你的系统没法识别所以就是黑点显示了。

其实没有改过,帖子里的打错字了。
其实这种情况只会在ProE里出现,请大侠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