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轮式机器人投掷掉地后如何防止侧翻?

楼主(2016-03-28):
如果轮式机器人投掷掉地后如何防止侧翻? 准确的说是一台小车,在投掷时我能保证姿态比较正,但最担心是车落地后翻过去了,就不能在调整过来,而是以侧身的姿态“横卧”地面上。
我考虑将底盘做的比较宽,让车轮收在底盘里面,如果真是侧翻,靠底盘的撞击让其位置调整过来,但是这有随机性,能否做一个装置呢?重量还不要太重
补充:车轮是用悬挂轮的。有可能是前两轮用悬挂轮后两两轮驱动轮,不排除全用悬挂轮
多谢!

网友:
问天问地问自己

网友A:
不倒翁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倒翁原理

底盘低,重心下移?
但是我要考虑越障,底盘不太会低。

网友B:
有种可以随意翻滚的车的视频,可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可以随意翻滚的车的视频,可以查查

那叫啥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盘低,重心下移?
但是我要考虑越障,底盘不太会低。

做一个类似蛋壳的防护框架,机器人重心放在低位。蛋壳落地后不管如何翻转,最后总是重心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类似蛋壳的防护框架,机器人重心放在低位。蛋壳落地后不管如何翻转,最后总是重心最低。

加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配重?

橡皮泥和铁砂是你的机器人,蛋壳吗……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叫啥车?

国外的视频,比赛汽车的防撞能力,及走障碍能力的视频,具体什么车我记不得了。都是自己设计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