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凸轮面距离孔15mm处经常出现裂纹

楼主(2016-03-28):
公司高频淬火加工凸轮,材料42crmo.层深2-4mm.硬度56-60.采用仿形感应器。硬度一般都没问题。经常由于孔附近出现裂纹,孔大小是17.孔边距离淬火面15mm.凸轮淬火前无裂纹,精加工表面,淬火处圆弧半径50,淬火后孔变形量0.02.淬火温度降低后,没裂纹,但硬度又达不到56以上。淬火后马上磁粉便发现裂纹。大侠们,这裂纹是由于孔引起的吗。怎样避免。

网友:
能上个图吗?有个图可能别人可以看得更全面些,裂了应该是应力问题,有了图就会有更多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点评):
就是,图都没有一个

网友:
是不是热应力变形引起的,看看你中心部位的硬度,如果硬度合格,看下晶象,是不是存在粗大组织,造成硬度在,但是脆性增加

网友:
用金属棒放入此孔内,再淬火

网友:
热应力导致的,建议淬火前工件先火焰预热,淬火后再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