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螺钉的取出方法

楼主(2016-03-28):
请各位同仁,提供一些断螺钉的解决方法。我们现场生产经常碰到螺钉断刀杆里了,断刀盘里了,大的还好说,尤其M3\M4的特别难取,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我有买手电钻,小孔及悲催了,电火花我们厂也没有

网友:
便携式电火花机

网友:
找正断螺钉中心,用等于或略小于基孔0.05的钻头钻掉断螺钉,再用丝锥攻掉残留部分

网友:
  方法倒是很多,您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螺钉老是断在里面?是什么原因导至发生这个问题?这才是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网友:
不知道刀盘是不是通孔

网友:
螺丝质量不好或者安装不当后强力切削就容易断,取出来的话还是建议买个专门取断丝锥的便携式穿孔机吧,便宜的四五千,挺好用的,采购成本虽高,但是使用成本低。

网友A:
螺丝断裂之后,一般都是比较松的了。较长的焊接就容易取出了,但外漏较短的我一般都采用将焊条和地线形成通路,大概停留2-3秒钟,焊条就会完全粘着螺丝,在拧就出来了。特别小的螺丝更好去。
楼上索索找断丝中心是非常难找的,因为断口是不规则形的,用钻头钻相当困难。

网友:
先判断基材是什么材料,如果说是铜或铝,对断螺丝周围稍稍加热,铜或铝的膨胀系数比钢铁大,然后使用尖头錾顺着螺纹旋向反方向敲打,就能退出断螺丝;如果说是钢材,对断螺丝周围稍稍加注一点机油,然后使用尖头錾顺着螺纹旋向反方向敲打,就能退出断螺丝;对于通孔断丝,直接用2.5的电焊条对焊在断螺丝头上,然后进退都可以取出断螺丝,最后使用丝锥修一下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大的都是用的倒锥,小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断裂之后,一般都是比较松的了。较长的焊接就容易取出了,但外漏较短的我一般都采用将焊条和地线形成通 ...

焊接真的可以吗?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