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这零件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6-03-28):
这个治具轴用多大.
哪个零件是割出的吗.
我第一次做治具.
有做治具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那不是两个齿轮在啮合传动吗

网友A:
底板是电木的,侧面档条也是电木的,都是铣出来的,轴则是外购镀铬棒追加工而成,伞齿轮也是外购后追加工而成,滑动轴承座和压压爪则是用铝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是电木的,侧面档条也是电木的,都是铣出来的,轴则是外购镀铬棒追加工而成,伞齿轮也是外购后追加工而 ...

滑动轴承座  用材质铝合金的
 里面就用无油衬套在套上镀铬棒就行了吗
压压爪
是哪个样子的
能不能给个图片样子学习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滑动轴承座  用材质铝合金的
里面就用无油衬套在套上镀铬棒就行了吗

压压爪
是哪个样子的
能不能给个图片样子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压爪
 是哪个样子的
 能不能给个图片样子学习下

所谓的轴承座根本就是铝块上镗一个H7级别的孔再打两个螺丝贯穿孔用于固定就OK拉,这么低速度还要什么润滑油啊。镀铬棒上那几个包着胶纸的东西就是压爪,用于压住工件固定位置用,包胶纸是防止金属压爪划伤工件,同时也说明精度要求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轴承座根本就是铝块上镗一个H7级别的孔再打两个螺丝贯穿孔用于固定就OK拉,这么低速度还要什么润滑 ...

轴承座根本就是铝块上镗一个H7级别的孔再打两个螺丝贯穿孔用于固定就OK拉
  就把轴承座镗一个H7孔,不按照无油衬套哪样靠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座根本就是铝块上镗一个H7级别的孔再打两个螺丝贯穿孔用于固定就OK拉
  就把轴承座镗一个H7孔,不按 ...

为什么不靠谱?你计算过这个治具的寿命吗?这种治具寿命一般不需要太长的,因为操作速度是很低的,轴上有镀铬层,粗糙度很低,所以摩擦力会很小,真要是阻力大了直接滴几滴机油进去就好了,再说这个轴承孔,实际制造中一般都是按+0.1左右制造的,粗糙的可达+0.5甚至+1,为的就是降低成本和难度,毕竟电木板平面度不会很好,要是按H7做螺丝锁紧点就转不动了,调试会很麻烦。

网友:
目视好像是一个压紧工件作业的治具。能达到使用功能,其他自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靠谱?你计算过这个治具的寿命吗?这种治具寿命一般不需要太长的,因为操作速度是很低的,轴上 ...

我错了
 我新手做夹具
  以前做机械。没做过夹具的.
这种治具为什么不需要用太长时间呢 !
这个镀铬棒就不需要台阶 这样锁螺钉就行吗
   我才用的Φ12轴这样锁紧行吗
    锥齿轮采用模数2 17齿 行不

网友(点评):
这镀铬棒只需要切断然后倒角就可以了,然后与齿轮配做顶丝孔定位点,固定住齿轮同时限制住镀铬棒的轴向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结构太简单,哪里受损了可以随时换掉的,成本很低,所以某些不见寿命较短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错了
我新手做夹具
  以前做机械。没做过夹具的.

这种治具成本低廉,基本就是材料费和加工费,虽然说寿命不是很长,但是一般强度下使用坚持三五几年是完全没问题的,原因就在于用的材料本身不错,受力很小,使用环境一般也很干净,三五几年一般足够一款产品的生产周期了,就算是还需要那就再做一套就好了,反正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错了
 我新手做夹具
  以前做机械。没做过夹具的.

这个结构的气缸怎么选型的
  怎么计算的呢
选型气缸用单作用气缸  还是双作用气缸
  在选型,早了半天还没找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