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印刷机防飞墨装置探讨

楼主(2016-03-28):
目前国内在高速,高精度印刷机发展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版辊飞墨的现象,,我看到有些厂家,就在墨槽两侧用纸 板挡住,不耐用,不美观.而且挡墨的效果也很不理想,不知道同行朋友如何看待此问题?

网友A:
是两边有飞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边有飞墨吗?

不只两边,但两边漏墨很严重,而且不便于挡墨.

网友:
个人意见,首选还是从油墨这方面考虑。
加点硅树脂,电解质,增塑剂,可以有效防止飞墨。

机械装置的话,可在两辊交接处搞根铜线,通电,把飞墨吸过来。不过,时间长了也是问题。

网友(2017-11-17):
高速引起的飞墨  要么挡  要么降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