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dworks软件新手。

楼主(2016-03-29):
每次soidworks把零件装配好后,再次打开所有零件位置出现变动,配合出现错误。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零件配合前也没有报错。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第一次装配以后,请看右下角状态栏是否显示“完全定义”然后,重建模型,保存文档。根据你说的情况,以我自己1年来的经验看,有以下几个原因(都是我遇到过的),一:第一次装配的时候用过临时轴,第二次打开,或者轻化,压缩i以后,临时轴找不到了。二,装配时插入过标准零部件,你可能是直接调用的。可是标准零部件的文档是只读的,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好是另存为零部件后再插入(名字请也改掉)。三,看是否零部件再多个装配体中,可能已经修改,配合的特征不存在了。

网友:
我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装配好后有关系约束,保存后下次再打开还是这个样子,不会有变化的啊。 我用的2010跟2014版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帮顶,是不是破解不全

网友C:
2楼说得很有道理,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装配以后,请看右下角状态栏是否显示“完全定义”然后,重建模型,保存文档。根据你说的情况,以我自 ...

正解,2、3两种情况我用SolidWorks初期也经常遇到,尤其气缸之类的标准件,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装配以后,请看右下角状态栏是否显示“完全定义”然后,重建模型,保存文档。根据你说的情况,以我自 ...

我没有用过标准件,零部件也没有该过名字。就是说不是2楼说的那种情况。会不会是软件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标准件,零部件也没有该过名字。就是说不是2楼说的那种情况。会不会是软件本身存在问题?

这个就需要看具体情况了,你是什么版本的sw,还有错误以后不是可以右键点击“什么错”么?看是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D:
小白觉得是不是你没有定一个基准位,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浮动的,没有一个零件是完全定义,或者固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觉得是不是你没有定一个基准位,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浮动的,没有一个零件是完全定义,或者固定的状态?

第一个零件是固定住的,其他是浮动,出现错误。最后我所有都固定,取消固定后,配合出现错误。不知道哪里错了。现在准备重新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是不是破解不全

可能是的,所有在重新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说得很有道理,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情况看,还是约束有问题,一个零件必须满足其约束条件方可固定,例如螺栓的约束需满足2个条件,1、径向约束,2、螺栓与工件接合面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