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制齿轮中的W=9.8177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9):
(图片)

网友A:
  齿轮1分度圆直径 d1=31.75000(mm)
  齿轮1齿顶圆直径 da1=34.29000(mm)
  齿轮1齿根圆直径 df1=28.57500(mm)
  齿轮1基圆直径 db1=29.83524(mm)
  齿轮1齿顶高 ha1=1.27000(mm)
  齿轮1齿根高 hf1=1.58750(mm)
  齿轮1全齿高 h1=2.85750(mm)
  齿轮1齿顶压力角 αat1=29.531394(度)

  齿轮1分度圆弦齿厚 sh1=1.99360(mm)
  齿轮1分度圆弦齿高 hh1=1.30133(mm)
  齿轮1固定弦齿厚 sch1=1.76155(mm)
  齿轮1固定弦齿高 hch1=0.94940(mm)
  齿轮1公法线跨齿数 K1=3
  齿轮1公法线长度 Wk1=9.81769(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1分度圆直径 d1=31.75000(mm)
  齿轮1齿顶圆直径 da1=34.29000(mm)
  齿轮1齿根圆直径 df1=2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