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工艺孔咋堵

楼主(2016-03-29):
有几个6毫米的走冷却水的孔 需要堵工艺孔 图纸要求是8*1的螺纹 拧紧后 焊接
然后表面磨到1.6光洁度
可不可以 直接铰孔 然后6的圆柱销 坡口 焊接再 磨呢

网友:
为啥不能按照图纸来加工?

网友:
用螺孔的目的是今后很可能再破拆利用,如用柱销堵死就是永久性的不可再利用了。

网友:
我觉得行,毕竟都是焊死,不存在拆不拆的问题了吧。但是还是得问问设计的。不要乱改。

网友:
竟然焊死,磨平,就是以后不用拆卸咯;只要能达到密封、封装面、孔边缘衔接光滑即可。但是铰孔后销堵再焊接密封不可靠,除非你进行探伤检测。你那个M8*1这个细牙螺纹密封也不可靠,你腔体内部冷却水,应该是高温水,惯例是使用Rc密封螺纹或者NPTF密封螺纹,涂密封胶螺堵密封,这个十分可靠,可以达到完全密封效果,要是后续焊高温会影响密封胶。

网友(点评):
发动机缸体出砂孔或工艺孔,一般对孔壁涂厌氧胶,再压装碗形塞密封,或者对工艺螺纹孔拧上带预涂胶的螺堵完成密封。

网友(点评):
就是怕焊接会对密封胶有影响的 不过我们都会试压的

网友(点评):
原则上NPTF螺纹属于干式密封,不涂密封胶也是可以的,只是大家都习惯使用“双保险”,细牙螺纹是不能密封的,你看一下他的牙型沟底形状知道了,并且他的配合公差较大。不过最小的管螺纹1/16‘’的外径快接近8个了

网友:
同意7楼的  应该螺纹加密封胶 进烘箱之后再焊接 这样完全密封

网友(点评):
烘箱后焊接 焊接也会对密封胶有影响的吧

网友:
图纸图纸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采用银焊进行焊接